新手请教个接收供电问题。

楼主(2012-12-22):
接收该用什么供电呢?我的五个舵机用四节五号电池供电都抖舵,是电压不够开始五号电池放电小了

网友:
航模上的部件要用安全可靠的
电源更是如此
不要用单粒的5号电池
有的质量很差
最好用包在一起的镍氢电
4节或5节一组的
1500-2500毫安时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2s锂电

2s锂电 需要加UBEC的
我的30CC就是这样的

网友:
加啥  bec 啊,  高压接收和舵机不就得了
除非还有什么别的不支持高压的电子设备

网友:
你玩的是比较高端的机子吗?电调不能给接收供电?貌似一般的电调都可以给接收供电,除非是传说中的高压电调?

网友B:
想明白了,你的是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明白了,你的是油机?

嗯   是的   舵机比较多 五号电池一接上就抖舵    一块锂电2200用几分钟就抖舵   两块加降压还是抖舵   接受是艾特JR的

网友:
AA电池是镍电吧, 用电池盒加FUTABA接头试试.
我试过一节锂电, 不用等几分钟, 一开机就抖的.

2S锂电+UBEC(Ultra BEC)应当不会抖的, 要不换个控试试. 并确认发射天线与接收设备有30CM以上距离(如果加了功放需要更远一些).

另外如果是EMAX的舵机, 请确保它离发射天线较远, 这舵机有时会被干扰的, 离远一些就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