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一台X1300*Y200*Z100的雕刻机预算要多少?

楼主(2012-12-22):
暂时只是有这个想法,能干铝合金,主要是打孔,能攻丝更好。精度要求不高,重复定位0.1mm就够了,铝型材机身应该也可以吧。
如果1300太长的话,700会不会好做多了?
俺木有研究过DIY雕刻机。求大大们大概估计一下成本。看看能不能搞的起。。。

网友:
1300*200,X轴是如此的长,估计用25光轴都跳的厉害,Y轴200估计用16的光轴都浪费,这,这这,这怎么了的

网友A:
3000,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x轴用带座光轴,移动龙门,130000都可以做。(^V^)不过这比例太让人纠结了吧?做长板凳么?

网友:
这种细长的好做些,做成移动龙门的,比宽的稳定性好。成本应在5000以内。

楼主:
谢谢各位回帖。。。这比例的确不是用来玩的。。。偶帮朋友加工一些条状零件。。。钻孔攻丝什么的。。。种类繁多。做靠模什么的浪费钱。。。老是做样,实在受不了了。。。所以才萌生做雕刻机的念头。。。不过5K内可以承受呀。。。不过就的控制部分是偶的软肋。。。做做结构应该木有问题

网友B:
我也想做一些雕刻机,问一下你要开始做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做一些雕刻机,问一下你要开始做了没有?

还木有,做这么长不知道会不会有风险,另外不想用但主轴,想做多轴钻,3排的多轴,还在考虑中。。。

楼主:
还在研究中。。。

网友(2013-02-14):
引用 网友A:
3000,应该可以搞定

3000只能搞定机架吧

网友:
200W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