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飞翼,秒炸N次,求助啊~

楼主(2012-12-22):
在万恶的TB买了一架飞翼,本想能悠闲飞飞,谁知道秒炸。。。。。

WingWing Z-84空机
天行者40A
XXD2208 2600KV
5050桨
花牌3S 1350MAH
舵机ES08MA

每次升空,不是直接摘下去,就是抬头翻跟斗,或者直接横滚自旋。。。。
已经试过调节N次电池位置,还是无果~
机件粘贴牢固,舵机、电机、电调工作都正常。打舵的各个方向都正确。。。。
真是晕死~

请教大家,是动力搭配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重心没调好.

网友:
看副翼与机身是否在一个平面,可以向上翘一点点。
电机位置是否影响推力线,一般垂直就可以

网友:
重心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没调好.

没调好也不至于每飞都失速螺旋一样的吧?

楼主:
这飞机很容易飞的,会不会电机座装反了?正确的是向下推,反了就成向上了

网友B:
沙发正解,重心应再往前调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飞机很容易飞的,会不会电机座装反了?正确的是向下推,反了就成向上了

已经清楚的检查过了,是稍微向下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发正解,重心应再往前调

我试过把电池挪到最前方,还是不行~~~

楼主:
舵量不能太大

网友B:
飞翼俯仰很贼就是重心靠后的原因,推力线与轴心保持平行,在试飞时尽量将重心前移,实在不行就加配重,设置俯仰大小动也有一定作用。

楼主:
这个机调好超好飞,原电机座推力线不行,改平就可以了,付翼舵量大约60%

网友:
应该是 电机反扭!调下拉力线试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翼俯仰很贼就是重心靠后的原因,推力线与轴心保持平行,在试飞时尽量将重心前移,实在不行就加配重,设置 ...

不过,即使我把电池放在最前面,感觉不仅俯仰很贼,连横滚都不受控制。。。简直就是无法飞行的感觉~

网友C:
这台机我们这边4台在飞。按照原推力线是不行的,必须得改,而且这台机的特点就是稍稍拉点升舵,马上往上窜。我们都是调了好多次才调好的,肯定是推力线问题,你慢慢调。估计你现在要把电机推力线往上调一点,因为你现在飞估计肯定是低头严重,要拉着杆飞,但是杆量大了,又往上窜,,,改推力线吧

网友:
赞同12楼将推力线改平,舵量改小些。
试着再加些配重吧,调整好了之后在逐渐去掉。

网友:
这个我也飞,的确要调整推力线

网友D:
元帅了,还秒炸呀!

网友:
应该是重心没调好 我以前的飞翼就是重心不行 然后失速螺旋

网友:
中山换口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元帅了,还秒炸呀!

的确, 我也很纳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的确, 我也很纳闷....!

飞电直还行,固定翼还是菜鸟~哈!

网友:
进来看元帅秒炸。实在不行的话就换个飘飘

网友F:
飞翼的气动布局不构成稳定系统,如果没有飞控软件实时辅助控制姿态是很难飞的。这也是现实中飞翼机很晚才出现的原因。

网友:
来看元帅炸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台机我们这边4台在飞。按照原推力线是不行的,必须得改,而且这台机的特点就是稍稍拉点升舵,马上往上窜。 ...

谢谢,学习!

网友:
在坛子里找一下飞翼计算重心的公式,然后再用手抛法试一试.

网友:
中山应该直接上个3D固定翼飞飞~

网友:
什么重心啦、拉力线啦、都是浮云、、、
我的Z-84到手后也没改这些、、、、很好飞、、、、哪有那么多的1、2、3、啊

网友:
电池到最前边还这样的话就要配重平了   100%的头轻

网友:
元帅都不能解决的问题,新手无招

网友:
tmd!你买的比我还快啊!我本来想入这台的

网友:
这个不是很容易飞的嘛  估计是对固定翼不太熟悉

网友:
舵量太大了???

网友:
如果按厂家配置
厂家标的重心
还出现问题的话!!!!
不细看说明书!
不按说明书操作是国人的通病!
这里N多的新手
都可以很好的飞的!

网友:
重心啊,重心,还有两个副翼不是和机身一个平面要有一点上抬。

网友:
z84无论是装机还是飞都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翼的气动布局不构成稳定系统,如果没有飞控软件实时辅助控制姿态是很难飞的。这也是现实中飞翼机很晚才出 ...

我不太赞同,我飞过不少飞翼,每台都好飞,特别是翼展大的,很好飘,爬升有好,效能佳

网友:
我第一次飛Z84時就直接往前拋(不給油門)能滑翔的話重心已對可以給油飛,向上或直接往下的話重心沒調好重新再調,總的來講Z84很好飛。

网友:
     中山兄是东莞的啊?我也入门固定翼了,不过下手没你狠,我只敢用慢速机“火凤凰”,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过去跟你请教直升机。。。我有两架450,飞行时间最长的不超过10秒,还把老妈子楼顶的菜给削了~~~郁闷啊~

网友G:
重心不对,Z84是最好飞的飞翼了,换1800或者2200的电池试试,用40A的电调明显后面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重心不对,Z84是最好飞的飞翼了,换1800或者2200的电池试试,用40A的电调明显后面重了

强烈同意 2200电池是必须的 否则头肯定轻 舵量不能大

楼主:
调到无动力时,能扔出去滑翔,再考虑飞。另外飞翼舵面不能大,否则很容易螺旋

网友:
换X-5吧,超级好飞,从来不进螺旋,只是要在机头放两块2200的电池才行

网友H:
原来中山大哥也飞固定翼了  小弟也想飞 飞翼了  帮顶

楼主:
才看到,竟然是中山兄的飞机,飞得怎么样?我手里有个x5,也想搞个840mm翼展的小家伙或者是mini天行者

网友:
是重心问题!电池放前点你用1300要放到头才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原来中山大哥也飞固定翼了  小弟也想飞 飞翼了  帮顶

飛翼好玩,我轉玩咗好耐啦。

网友:
引用 网友I:
飛翼好玩,我轉玩咗好耐啦。

小弟刚刚入门....目前还在潜水阶段...多多指教

网友:
元帅都如此,我新手亚历山大

网友:
来看看。顺便拿分

楼主:
居然在电固区发现中山的身影

网友:
没有炸机图片

网友J(2013-02-20):
刚刚入手!准备组装!

网友K:
引用 网友L:
顶
难道你也炸了?

网友L:
高手都是这样炼成的!
这坠机原因有好多可能。重心、各舵面等。

楼主(2012-12-24):
调到无动力时,能扔出去滑翔,再考虑飞。如果能滑翔,再考虑其他问题。姿势很重要的哟!扔的姿势不对也不能滑翔的。

网友M(2013-02-22):
中山飞飞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