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能否用做bc168的电源,求指教。

楼主(2012-12-22):
求教:拆得电脑电源一个,能否做bc168的开关电源,在线等...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1&fromuid=2

网友A:
电脑输出的电压是12V 5V

网友B:
电脑的电源+12的输出做充电器电压偏低吧,而且电流不知道够不够哦

网友C:
没问题,我给人做了好几个了,根据电源功率不同,最大充电电流也有差别

网友D:
买那种功率大的, 最好带 12v 10A 输出以上的;
否则当你大电流充电时, 会带不动。

网友E:
这个貌似比新手高端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