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看旧家电上都能拆下什么来制作模型

楼主(2012-12-22):
说说看旧家电上都能拆下什么来制作模型

网友A:
pcb版能做小飞机的骨架 电子原件牛逼的自制遥控器

网友B:
做静态模型什么都能做

网友C:
要是垃圾捡回来用得上,都是宝,要是用不上,送给你都没用都是垃圾。

网友D:
电路板可以做水舵 别的电子配件就不会用了

网友E:
冰箱壓縮機可以改成噴筆的氣泵

网友F:
洗衣机的电机能给模型用小车床当主轴电机。

网友G:
麻将机里有不少好用的齿轮和有刷减速电机;
DVD VCD里有无刷电机,激光头上还有小块的稀土磁钢,激光头导轨光轴很不错的;
饮水机里有个半导体制冷模块,还有个高压模块;
旧电脑主板可以拆一些场效应管;
。。。
就看你的水平如何了.

网友H:
变压器拆下来 找点电子元件 做个充电器可以。平衡充就看你 技术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