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推油门立即电机停转,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2-22):
快速推油门立即
电机
停转,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调一下进角试试
啥电机 啥电调 多大的桨
还可能是搭配的不好 保护了

网友B:
我遇到一次,浆太大了,电调温度过高,保护锁死。

网友C:
电调有问题,换—个试下。

网友D:
电调功率小了。电机功率大。或者电池放电不行。

网友E:
电调不行了。

网友F:
电调刹车模式

网友G:
看看进角是不是太低了,我上次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把进角设置高就解决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H(2013-12-08):
看一下配置模式

网友I:
很大的可能是 接头虚焊了

网友J:
我的雷电以前也这样!换小一点的桨应该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K(2014-07-10):
电调校准了么

网友L:
我觉得有可能是接头没焊好,检查下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