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及以上的螺线桨灰机的发动机转向是一致还是相反的 ...
双发及以上的螺线桨灰机的发动机转向是一致还是相反的?

楼主(2012-12-22):
双发及以上的螺线桨灰机的
发动机
转向是一致还是相反的?

网友A:
较早的双发飞机两发是一样的,这就这就涉及到一台发动机是关键引擎,一旦失效,飞机的偏转力矩就会很大!现在都是对转的了,就是两台发动机旋转的方向是相反的!

网友B:
多发飞机的螺旋桨是向一个方向旋转的
固定翼飞机的螺旋桨,是向一个方向旋转的,发动机也是如此。这要从技术和后勤保障的角度来理解。只备一种备件,远比备多种备件来的简便。。。。
船的水中将就不同了。为克服水的反力矩,使船不偏航,是很困难的。所以,多桨船的螺旋桨,一般是向外旋转的(以免吸入漂浮物)。
全垫升气垫船,由于多使用空气桨,所以也同多发的固定翼飞机。所以相同旋转方向的螺旋桨和机组。。。。。

网友C:
航模上用 对转嘛~

网友D:
早期部分飞机是对转的,而且从机尾往前看必定是右边逆时针,左边顺时针。这是为了抵消一侧发动机熄火后,另一侧发动机产生不对称滑流的影响。
现在由于飞控系统发展成熟,这些不对称都由计算机自动抵消了,所以出于维护性和批量生产的考虑,就不会做对转桨了。

网友E:
学习了,也有一架双发的没装呢。打算同相了,反桨不好买。

网友F:
多轴原理。。。对转嘛。。。你又不用考虑啥子设备维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