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直线发射和通过障碍物反射哪个信号较强?

楼主(2012-12-22):
遥控器直线发射和通过障碍物反射哪个信号较强?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直线,反射回来一定会有损耗的

网友A:
电磁波总是呈发散状向外传播的,即使所谓的定向传输也是有扩散的,距离越远扩散面越大,电磁能量密度越小,信号就越弱。对有反射信号的场合,当直射波和反射波同相位处信号加强,几米远处的另一地点可能两列波相位相反信号就变弱。你在山区打手机会有这种感觉:站在某处信号不好,走出几步信号变好了,再往前走几步信号又不行了,遥控和打手机在这方面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波总是呈发散状向外传播的,即使所谓的定向传输也是有扩散的,距离越远扩散面越大,电磁能量密度越小, ...

说的好

网友:
频率越高绕射就越差

网友:
想不通的时候就想想“光”的特性吧,“光”也是电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