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的原理跟那个电风扇工作的原理一样?

楼主(2012-12-22):
涵道的原理跟那个电风扇工作的原理一样?

网友A:
笼统的说是的

网友B:
电风扇转的没有那么快。工业排风扇

网友C:
涵道的转速要高的多。。。

网友D:
这个怎么能与风扇搞一起,涵道有压缩空气作用,流量大的狠

网友E:
概念上讲是这样的,例如涡喷的就有涡轮风扇发动机,函道发动机比风扇多了整流管,导叶,集流器。实际上就是一个高速轴流风机。

网友F:
仔细观察涵道风扇 一般后端都是收口的 这样 扇叶 吸进来的空气 会被压缩 然后喷出 形成高速的空气流 涵道机 也是喷气机的原理

网友G:
跟厕所的吹干手的一样,厕所用交流电,能改成直流电,比函道劲大.

网友H:
涵道风扇EDF和轴流风扇有点相类似,但我们所用的EDF:风量、风速、风压都比工业用的要高的多。而体积、尺寸大小、重量都比工业的轻巧!

网友I:
超高速风扇外加小比例空气压缩

网友J:
理论上是一样的

网友K: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