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电火花加工系统

楼主(2012-12-22):
一个小型电火花加工系统

概述

我建立了一个小型电火花加工系统,主要用于燃烧了在铝零件掉落的水龙头。但是,现在,我看到它的工作方式是多么容易,我可以看到很多其他东西,它可以用于。我建造这整个系统在一个周末,完全的部分我躺着。(我确实有大量的碎片,两个电子和机械。)
电极

        我的电极由一块。060年钎焊线焊接到套接字的一个8 32凹头帽螺丝。我螺纹这变成一个尼龙垫片,我碰巧,这已经有了一个8 32螺纹孔在它。我把间隔到钻夹头在我的轧机。尼龙间隔是绝缘体,防止电极从接地的卡盘,和其余的铣床。我连接电源的电极通过一个软绞线,这样线不会转移的钎焊杆。最后的线被剥夺了回约一英寸,钢丝股被松散缠绕在钎焊杆。这使得一个非常好的电接触,同时允许自由的钎焊杆转。我可以把只是一个轻微的弯曲的杆,它会使一个非常轻微(ie。台端面应”)轨道如果主轴都被旋转了。这似乎得到最好的金属切削深度和进步洞前有充满移除金属和短路的。
        一个视图的电火花电极装置在雅各的查克。
电源

电力供应我扔在一起是很简单的。一个自耦变压器(变量自耦变压器)用来调整输出电压。一个200瓦特自耦变压器(1 - 2安培数在110 V)已经足够。降压变压器,它提供了隔离,是下一个组件。我使用的是中心抽��,允许使用2整流器。如果你选择的变压器没有中心抽头,或电压过低时,使用它,您可以使用桥式整流器在两个外连接的二次得到更高的电压。一个滤波电容器提供平滑的直流电压产生。一个电阻器允许电极短的工作没有熔断保险,还主持了从原始的电流直流供电的电火花电容器和电极。选择一个阻力,这将导致短路电流至少两次所需的电火花电流在选定的电压。然后,确保功率足以防止电阻器燃烧在几秒钟的短路。与直流供电设置为30伏,一个短会吸引大约1安培,因为P =我^ ^ 2 * R,这大约是30 W,使用30欧姆电阻。显示当前的安培计的电火花电容器。EDM电容器提供非常高的短脉冲电流每当绝缘膜的电火花液体就很薄的电极与工件之间。

EDM流体

没有蒸馏水四周,我试着tapwater。这是煮掉很快通过电解,没有做得好,即使是在那里(也许是所有冒泡的路上了电火花放电加工)。然后我试着最近手头的事情,这是“明矾水龙头”,一个光,明确开发流体对铝。它必须非常接近EDM流体,因为它工作得很好!它持续了很长时间才被溅了气体所产生的电火花行动。大多数时候,我只有添加几滴洞前变得充满移除金属。

楼主:
上图。是从外国一网上找了翻过来的。

网友:
看了第一句就知道是谷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