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PID调试步骤—绝对经典

楼主(2012-12-22):
没有一种控制算法比
PID
调节规律更有效、更方便的了。现在一些时髦点的调节器基本源自
PID
。甚至可以这样说:
PID
调节器是其它控制调节算法的妈。
为什么
PID
应用如此广泛、又长久不衰?
因为
PID
解决了自动控制理论所要解决的最基本问题,既系统的稳定性、快速性和准确性。调节
PID
的参数,可实现在系统稳定的前提下,兼顾系统的带载能力和抗扰能力,同时,在
PID
调节器中引入积分项,系统增加了一个零积点,使之成为一阶或一阶以上的系统,这样系统阶跃响应的稳态误差就为零。
由于自动控制系统被控对象的千差万别,
PID
的参数也必须随之变化,以满足系统的性能要求。这就给使用者带来相当的麻烦,特别是对初学者。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调试
PID
参数的一般步骤:
1.负反馈
自动控制理论也被称为负反馈控制理论。首先检查系统接线,确定系统的反馈为负反馈。例如
电机
调速系统,输入信号为正,要求电机正转时,反馈信号也为正(
PID
算法时,误差=输入-反馈),同时电机转速越高,反馈信号越大。其余系统同此方法。
2.PID调试一般原则
a.在输出不振荡时,增大比例增益P。
b.在输出不振荡时,减小积分时间常数Ti。
c.在输出不振荡时,增大微分时间常数Td。
3.一般步骤
a.确定比例增益P
确定比例增益P 时,首先去掉
PID
的积分项和微分项,一般是令Ti=0、Td=0(具体见
PID
的参数设定说明),使
PID
为纯比例调节。输入设定为系统允许的最大值的60%~70%,由0逐渐加大比例增益P,直至系统出现振荡;再反过来,从此时的比例增益P逐渐减小,直至系统振荡消失,记录此时的比例增益P,设定
PID
的比例增益P为当前值的60%~70%。比例增益P调试完成。
b.确定积分时间常数Ti
比例增益P确定后,设定一个较大的积分时间常数Ti的初值,然后逐渐减小Ti,直至系统出现振荡,之后在反过来,逐渐加大Ti,直至系统振荡消失。记录此时的Ti,设定
PID
的积分时间常数Ti为当前值的150%~180%。积分时间常数Ti调试完成。
c.确定积分时间常数Td
积分时间常数Td一般不用设定,为0即可。若要设定,与确定 P和Ti的方法相同,取不振荡时的30%。
d.系统空载、带载联调,再对
PID
参数进行微调,直至满足要求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1-10 16:26 审核通过

网友A:
有没有人根据这个调试过?

网友B:
这个震荡 表示看不懂

网友C:
这个要顶,调MWC就靠你了

网友D(2013-03-24):
相当不错,相当不错相当不错相当不错

网友E:
不错,讲的很好好很详细,一直仰慕楼主!飞机做的好,理论也很丰富!

网友F:
俺也是学自动控制的,但都差不多还老师了

网友G:
很详细很具体,但是看不懂,还得学习啊。

网友H(2013-04-24):
表示看不懂,学习中

网友I:
技术帖顶起

网友J(2013-07-16):
求教,这个PID调试的时候,调节P时,I,D归零,那调节I,D时,P归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