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的调试可以结束了不?CM615车了根杆子做测试,大家来点评点评

楼主(2012-12-22):
  车的铜棒18CM长车的长度15CM 还有3CM卡盘夹着了,没有更长的料了。想车铁棒但是车刀没有磨.......砂轮机磨不动
   不知道这个数据还要不要继续往下调?有点不想调了太麻烦   这阵子没日没夜的都在搞它。光只是主轴箱最起码装起拆开装起拆开有10多次............

分别是头部 中部 尾部  0.01外径千分尺

楼主:
第一次测试时没有照相 15CM铜棒 用千分尺加卡尺  各个方位 各个长度  各个角度 测试数据:18.54  18.53  18.54  18.54  18.53  18.56  18.56  18.54  18.57  18.57  18.57  18.54  18.58  18.56  18.59  18.90  18.56

网友:
这个可以了,150长0.03,不算大,

网友A:
直接在车床上大拖板上架表,然后打圆柱前后和后面的母线跳动
             ↓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车床上大拖板上架表,然后打圆柱前后和后面的母线跳动
             ↓
┌──────────── ...

试了 百分表有0.03的跳动    看样子还得搞一下

   兄弟你知道卡盘怎么调试吗?夹一光轴有4丝的跳动(距离卡盘最近的地方)    法兰 卡盘外径跳动都在1丝以内

网友:
倒数第二个数,是不是打错了??

    应该是18.6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