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XG8控831B接收 现在用CGY750 SBE-1转接器 怎么插线啊?

楼主(2012-12-22):
JRXG8控831B接收  现在用CGY750  SBE-1转接器  转接线10根线 怎么连接收机呢?求高手解答,现在我唯一知道的就是1和2是插接收机的电源。。。

网友A:
我听说gy750必须要用它自家的sbus。否则需要买个转接线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听说gy750必须要用它自家的sbus。否则需要买个转接线什么的

转接线买了  SBE-1  这个东西  上面10根线  不知道怎么插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帖~ 有详细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接线买了  SBE-1  这个东西  上面10根线  不知道怎么插

这个我也不知道了,没用过这个,等高手给你答。没说明书么。唔觉得你可以挨个试试,式不坏

网友:
哈哈~ 原来你之前给我PM了,现在在外面,你可以先仔细看一下之前的贴,怎么接都是可以的,只要保证接收机有供电。

网友:
随便接,保证一根SB-1的CH1或者CH2插在接收上,然后随便插,包括CH1和2都可以。只要在CGY750里的S.Bus Basic Setting里把相对应的通道设置好就行了,不用的通道设置为IHN。说明书或者帖子应该专心看一个的。。

楼主:
论坛翻遍了,貌似我是第一个用JR控  CGY750的人。。。坑爹啊,750好难设置。。

网友:
我现在还在外面,你只要坚持下去,其实CGY750调机是最方便的。你首先要知道你的接收每个通道对应的是什么,然后插上SBE-1,根据所对应数字在CGY750设置相对应的通道。真心非常简单,我没有用过JR,假如你的接收的CH1是THR,然后把SBE-1的1号线插上,然后CGY750上的CH1设置为THR。以此类推。

楼主:
AUX2  AUX1 AUX3  GEAR RUDD ELEV  AILE THRO  831B上就这几个通道,没有螺距通道,PIT对应的是那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