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横轴螺纹胶打多了取不下来怎么搞

楼主(2012-12-22):
大桨横轴螺纹胶打多了取不下来怎么搞

网友:
刚开始玩时就会,螺丝都拧滑了,最后用电钻把螺丝钻掉,钻了挺久的

网友:
电烙铁侍候,胶化了就行了

网友:
热风枪斥候

网友:
热风枪更给力!

网友:
大浆拆下来··用电烙铁 烙个一分钟 在拧  拧不动在继续烙··电烙铁起码要60W以上··

网友:
注意:第一,加胶要适量。第二,螺丝要用好的。第三,螺丝刀也有用好的。

网友:
火机加热,让螺丝胶失效后就可以拧下来了

网友:
热风枪给力

网友:
找太上老君!!!

网友:
好在大机桨夹不是塑料件...

网友:
用除锈剂喷一喷就好

网友:
呃....丢到煤气灶上小火伺候........曾经也有过一次,死活拆不下来,上榔头了,一阵乱敲真解恨,损失旋翼头中联浆夹轴承等一套....倒是给我下了个决心直接换了个无副翼旋翼头了。
顺便说下尾中联断螺丝的问题,不知道是我不放心手使太大劲还是飞越螺丝太豆腐,玩了一年前后拧断不下10次尾中联螺丝,可以用个小矬子挫个一字痕迹,也不用多深,一般从断头到尾中联处大概也就0.5mm左右(其实也就只有一点点给你挫的)。然后找个易拉罐倒过来倒点酒精点着了烧,烧到什么程度呢....冒黑烟,有轻微喷射火焰,就说明烧完了,用一字起子轻轻一拧就挽回一个尾中联了,呵呵,已经完整救回所有断头螺丝尾中联。

网友A:
必须热风枪

网友B:
用火 烧一下,然后换个好扳手,插紧,记住是要插紧,然后干脆的一下,拧松,,,,前一阵子还取了尾中联的 紧定螺钉,,,,

网友C:
受教了,老鸟们就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