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八轴多旋翼接力遥控方案

楼主(2012-12-22):
求八轴多旋翼接力遥控方案:(A)点为起飞点;(B)点为降落点,A-B两点之间距离500米左右,飞行高度50米左右,要求A点飞手遥控起飞前方飞行200米左右,再由A-B之间的飞手接力遥控飞机继续前进至B点200米左右后由B点飞手接力飞行100米左右后遥控飞机降落。(
遥控器
三个,飞手三人),或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A:
不实际,一个遥控器加功放就可以的了

网友B:
可能楼主有视距要求,太远了毕竟目力有限

网友C:
我正在做这个东西,3输入一输出,遥控器可以选通,也就是说,四轴上安三个接收机,三路输入到一个模块(我正在做),然后选通输出给陀螺仪,就能实现几个遥控切换控制同一个四轴了。。切换时间极短,四轴姿态基本不发生变化(微秒级)

楼主:
我用的八轴,大疆悟空飞空。等最佳回复。

楼主:
谢谢以上回复!我用的八轴,悟空飞控。等最佳回复。

网友D:
AB点之间有无道路可通? 有,则可以坐车跟踪飞行

网友E:
租个卫星吧

网友F:
现时的航模技术比较难实现啊,楼主要这样的要求是干什么用的?只是因为太远了看不到机身姿态而需要这样?

网友G:
最简单的方法:飞机上装3个接收机,两个多位开关,第一个飞手飞到200米处,拨动一个开关通道,这个通道接1个舵机,舵机动作切换一个多位开关,把自己的接收机的输出信号切断,同时接通第二个接收机的输出信号,第二个飞手接控,继续飞到400米处,也拨动一个开关通道,这个通道也接1个舵机,舵机动作切换另一个多位开关,把自己的接收机的输出信号切断,同时接通第三个接收机的输出信号,第三个飞手接控,继续飞到500米处降落。

网友H:
可以参照教练控的方法 在飞控板上做个教练切换

楼主:
说明一点
8轴 带悟空飞控 A-B之间无路可走,谢谢各位的回帖!也望名师指点。

楼主:
顶一下 别沉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老师们都放假了?
另祝坛内模友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I:
三个遥控都用72M发射机,相同频点,三个飞手对讲机联系,多轴设定为失控自稳模式。
A飞的时候BC关控,B要接手的时候呼叫A关控。
简单易行,额外支出只有3台对讲而已,想省钱直接call电话亦可

网友J:
楼上正解?!!!!

网友K(2013-09-19):
我也有这方面的想法,也想知道这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