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0.4的紫铜螺纹电极怎么做?

楼主(2012-12-22):
自己怎么做,用扳牙一弄就变形,车也车不出来,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制作出来,或有兄弟会做不,能否帮忙做几只

网友A:
黄铜不行吗

楼主:
必须要紫铜或钨铜的

网友A:
应该可以车的吧

网友B:
增大车刀前角。磨锋利一些再试试

网友C:
先在一块硬料上功一个M2的内螺纹孔,再把这块料线割开两边
然后把一条2mm的圆棒放在中间,两块料把M2的螺纹压出来
不知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只是自己的想法,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D:
四轴雕刻机+尖刀。

网友E:
数控车,M2螺纹电极吧?要车1.5*4

网友F:
应该是 m2.3x0.4吧 有这种板牙 买一个就行了。

网友G:
我觉得 不难吧, 把板牙夹在台钳上,把 紫铜棒夹在手电钻上,慢速,攻进去。注意对正,
搞不出来只能说明你手感差,,,,,

网友H:
板牙应该是最好的变型一是技术问题。二是你的紫铜条太长!攻小件要固定板牙。

网友I:
台灣一般都是直接車出來的
有專門的螺紋電極廠販售成品
成品確定是車床車出來的
螺紋電極要比螺絲小一號才能放電加工
M2X0.4的螺紋電極大多是外徑1.5MM PITCH 0.4MM
這些規格想找板牙都找不到的
材質想精密一點就用30%的鎢銅
公差無所謂的就直接用紅銅即可

网友J:
手工用板牙。批量生产用搓丝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