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电瓶充电器 请问充到什么程度算好呢

楼主(2012-12-22):
昨天天冷 长时间不用的汽车启动不了 一测电压亏电厉害11.2V    40安时的免维护电瓶

网上买了个12V6A充电器给汽车电瓶充电 神速 中午到货 现在冲10个小时了 还不显示充满

能听见电瓶内部气泡咕嘟声音 有点像快要烧开水的声音 电池手摸有微温 正常吗?

充到电压15.6V时候走不动了 充电器显示还未满 我是继续充还是不充呢? 请高人指点

网友:
12V的电池充电终止电压是14.75V。最低终止电压10.5V。

网友:
12v6安,你电瓶爆了也不停,这个得用大充电器冲的

网友:
已经冲过了

网友:
你买的是12V的充电器吗,怎么会充到15V?估计弄错了吧

网友:
串个电流表,充电电流小于1A就差不多了,再充一会就得

网友:
看充电电流吧,一般的电池是充到1/100的容量安数为满,你的40AH的应该充到0。5A左右的电流,不过一般的电池只要充电器够大,看剩电量充的,用完了就8-11个钟头,用得少的就3-6个钟,买个定时充电器,几十元,省心,不担心过充,我自己用时间继电器做了个,比买的那些好用耐用成本一样。

网友A:
最可靠的是用电瓶容量表测量,表内有放电假负载,表头显示放电时电压、容量
铅酸非全封闭 电瓶测电解液比重到1.28
测电压到14.4V也可(接个12v50w灯泡再测更准确)
用定时器方便安全

千万注意听到里面咕咕响,产生氢气,一定防明火,防短路,否则会炸坏!

网友:
标准充电,10分之一电流充10-15小时,转为20分之一电流再充5-10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可靠的是用电瓶容量表测量,表内有放电假负载,表头显示放电时电压、容量
铅酸非全封闭 电瓶测电解液比重 ...

电瓶容量表准确吗?我怎么听说这东西得快没电的时候才好用呢

网友B:
电瓶冲倒14.4就够了。

12v6安,你电瓶爆了也不停,这个得用大充电器冲的。

误导别人,充电瓶电压电流合适的开关电源就能胜任,电流大了就发热,电流小了充的慢。
充不充的满就看电压,电压14.4伏左右最合适了,一般在线的那种电池浮充电压是13.8v。

电瓶不行了一充就满,状态可以的转灯要等很漫长,最后的电瓶和充电器电压差不多了,电流就非常小了。
不排除有些智能充为了省时间,开始电压高一些电流就可以很大,快满了把电压降下了来浮充一段时间,

楼主充电器要贴出来看看啊。

网友:
有时间电压表也会不准的,很久前买了个太阳能充电器,结果我的表不准了,错怪人家东西不好,现在想想对不起人家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瓶冲倒14.4就够了。

12v6安,你电瓶爆了也不停,这个得用大充电器冲的。

呵呵,你买个12v6a看看吧,这种机器没有低电流停止的

网友C:
已经过冲了,听见电瓶内部气泡咕嘟声音说明已经充满了!

楼主:
因为亏电厉害 40安时的电瓶充电11小时显示还没充满 有激烈气泡声 不敢继续冲 停了6个小时再充 几分钟就满了 充电截止电压15.8左右 静止后电压回到13.2V 三年的电瓶还很有活力 装车马上启动成功

楼主:
上充电器图片 卖家说是智能修复型的 开关电源

网友:
这个充电器和电动车的充电器电路结构一样。

网友:
到14.4V截止就充满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过冲了,听见电瓶内部气泡咕嘟声音说明已经充满了!

电瓶,充满了,就开始电解水了,老兄说的有道理
电瓶充一会电就开始冒泡泡,就证明,没有多少容量了。

网友B:
以前我直接拿开关电源充过,电压调好14.4v串个电压表,边上厚着看看报纸,充个2,3个小时完事。现在用imax b8 充省事多了。时间 温度 电压几层保护。

网友D:
多谢关注 看来确实充过了 好在时间不长 没有太大损坏 以后听见泡泡就得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