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里面的直机基本都是定速的,各位的真机是这样么?

楼主(2012-12-23):
仔细看了下,凤凰模拟器里面的直机(包括电直和油直)都设置了旋翼定速。各位的真机也都设置了定速么?这个定速好像不是所有电调都有的功能吧?另外,这个定速功能主要在什么情况下最需要呢?

网友:
把定速去掉,飞450跟真机感觉就一样了。

网友A:
请问,怎样设置凤凰模拟器里面的直机旋翼定速呀? 我只知道设置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样设置凤凰模拟器里面的直机旋翼定速呀? 我只知道设置油门曲线。

可以在机器的参数当中找到旋翼定速器,勾上就行了。

网友B:
定速是高级功能,要是真机450装个高级电调再加上高级3轴,一样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速是高级功能,要是真机450装个高级电调再加上高级3轴,一样可以。

请问这个定速是不是很重要?我的450电调似乎没有这个功能。那么在飞的时候定速功能在什么情况下贡献最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定速是不是很重要?我的450电调似乎没有这个功能。那么在飞的时候定速功能在什么情况下贡献最大呢 ...

常见的定油门,油门输出值一直不变,大桨转速会随着负载的不同而改变,进而也影响到尾桨的转速,影响到锁尾的效果。
例子:高螺距时大桨转速就会下降,要是尾桨转速不够,就会出现锁不住尾巴的感觉。

定速,就是通过额外的传感器去测量大桨(主轴)的转速,并维持指定的数值,当负载改变时,电调通过输出不同的油门值去维持大桨的转速到指定的数值,这样尾桨的转速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变化,锁尾效果更好。
例子:(这就不用再举例了吧?)

网友C:
新手暂时用不上定速,先养成收油门炸机条件反射。定速的话,无法收油门炸机损失大,而且万一打到人也不得了。等练到暴力3D时,再上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暂时用不上定速,先养成收油门炸机条件反射。定速的话,无法收油门炸机损失大,而且万一打到人也不得了 ...

是收油门还是切熄火?

网友:
定速很好用啊,我改了无刷的小机全都用BlHeli的定速,很方便很有效

只是大电调还没找到能很方便刷的,BlHeli后来不怎么支持了

总之如果电机和电池够力定速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收油门还是切熄火?

学会翻之前,我是收油门。3D的话只能用hold开关。觉得新手还是收油门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会翻之前,我是收油门。3D的话只能用hold开关。觉得新手还是收油门更合适。

那您的最低螺距应该不是负的吧?我上次就是急收油门结果机机是砸下来的,垂直尾翼因为变形被尾桨打了个小口子。

网友C:
我的五点螺距曲线基本是40 45 50 75 100。你如果在室内飞,可以设成50 62 74 86 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五点螺距曲线基本是40 45 50 75 100。你如果在室内飞,可以设成50 62 74 86 100

最低螺距如果是0°的话,室外是不是只要有一点风就不容易降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低螺距如果是0°的话,室外是不是只要有一点风就不容易降落了?

是的,室外-3度左右,室内可以试试0度(我室内也是负3-4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新手暂时用不上定速,先养成收油门炸机条件反射。定速的话,无法收油门炸机损失大,而且万一打到人也不得了 ...

其实应该是切熄火,无论是学会翻之前,还是翻之后。毕竟你养成了收油门的习惯后,一旦到了翻的阶段,炸鸡收油门可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应该是切熄火,无论是学会翻之前,还是翻之后。毕竟你养成了收油门的习惯后,一旦到了翻的阶段,炸鸡 ...

可能吧,救机是一个过程,收油门的技术是跨不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吧,救机是一个过程,收油门的技术是跨不过的 。

切熄火后,还可以通过油门杆去调整螺距。

收油门,意味着螺距会大幅度向负数那边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