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轴求帮助

楼主(2012-12-23):
各位前辈有用飞越6轴的?给点经验,naza飞控

网友:
感觉还行,不知道强度如何。

网友:
强度很好  没有震动

楼主:
电调和桨应该如何配置计算!求高手解答

网友(2013-05-04):
桨型号参考:
800kv马达用1147桨
1000kv马达用1047桨
1200kv用9060桨
1400kv用8060桨
1800kv用7040桨
2200kv用6030桨
2600kv用5030桨
2900kv用4030桨
7.4v电池情况下使用
以下面数据为参考
模型配件批发 飞亚科技
在7.4v2s电池情况下使用800kv马达用1247桨1000kv马达用1147桨1200kv用1047桨
1400kv用9050桨
1800kv用8060桨
2200kv用7060桨
2600kv用6030桨
2900kv用5030桨
这个在网上搜到的   看看也好么

网友:
我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电池好   能说说么老师

网友(2013-07-14):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