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显示器关于没信号显示雪花或蓝屏或黑屏问题

楼主(2012-12-23):
各位老鸟们,经过长期潜水发现,显示器没信号显示雪花的显示器最便宜都要5XX,而在无信号显示蓝屏或黑屏的价格便宜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真的探讨一下,本人最近玩了几个显示器,设想要是没信号显示雪花也没用呀,(关于黑的显示器 加个工作指示灯就可以清楚是信号不好)那还不让选择廉价的显示器留着钱买好点的飞控,万一失控好主动返航 ,长期玩FPV的给点意见.

网友:
沙发,这个问题真的探讨

网友A:
花屏跟蓝屏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屏跟蓝屏有区别吗?

蓝屏的时候你什么都看不见,花屏的时候勉强能看到一点点

网友:
楼主你应该试下佳的美的pl8006,这个显示器信号不好的时候是花屏的,完全没信号时候是蓝屏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视频眼镜,就算是在完全没信号的时候也是花屏,信号不好的时候也是花屏

网友:

先雪花,一会儿蓝屏,应该显示器没信号自动蓝屏,看看显示器有没有可关闭,至于黑屏,显示器是不是没信号后一段时间关闭。

网友:
是没信号显示雪花也没用   ---是这样的
所谓这个坛里说什么没蓝屏的显示器 要600多 这都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在这里误导。。。。2个字 利益

网友:
顶起!是没信号显示雪花也没用   ---是这样的

网友B:
显示雪花屏的信号没有延时,这是很重要的,信号弱还可以看见模糊影像,无信号全雪花,信号来马上显示,不延时。
显示蓝屏或黑屏的有延时,对FPV是致命的,信号弱或者无信号马上黑屏或蓝屏(有些是先黑屏1S左右再蓝屏,10几S后再黑屏待机),信号来了要等上1S才会出画面,这时飞机都不知道在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雪花屏的信号没有延时,这是很重要的,信号弱还可以看见模糊影像,无信号全雪花,信号来马上显示,不延 ...

无延迟是关键!

网友C(2013-03-10):
引用 网友B:
显示雪花屏的信号没有延时,这是很重要的,信号弱还可以看见模糊影像,无信号全雪花,信号来马上显示,不延 ...

懂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懂了 非常感谢

懂了 非常感谢

网友D(2014-01-10):
蓝屏的都可以改成雪花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蓝屏的都可以改成雪花屏的

怎么改呀..

网友D:
把控制蓝屏的信号电平控制线去掉即可,要有电路图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控制蓝屏的信号电平控制线去掉即可,要有电路图才行

好吧..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