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1B和CGY750!

楼主(2012-12-23):
AUX2 AUX1 AUX3 GEAR RUDD ELEV AILE THRO 831B上的8个通道是这些,但是没有PIT螺距通道,GCY750上的螺距应该和那个通道对应啊?

楼主:
还有定速的开关通道对应的是那个通道啊?

楼主:
AUX2 AUX1 AUX3 GEAR RUDD ELEV AILE THRO
螺距 定速? 感度? 尾舵 升降 副翼 油门
请老鸟看下,这样对应有问题没??

网友A:
恭喜你收到831b了。不知道你飛什麼。
直機單軸pit插AUX1上;三軸,pit插 AUX2上,但是要和感度配合。AUX3我還沒用到。嘿嘿

网友A:
暈…沒用過750,不知道說的對不對

网友B:
CGY750用SBUS连接的,楼主你另买了SBUS连接线?我记得几个AUX是可以自定义的,这要看你控里怎么设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