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把摄象头和家里的电脑连接实现远程监控

楼主(2012-12-23):
以后要把铺面搬到离家很远的地方了,不可能天天在那睡觉的,装了防盗报警器,但经常误报,我现在是的铺面就在楼下,是用视频线连接的,但如果有十KM远用线是不实际的,只能靠因特网了,不懂怎么把铺面里的摄象头的视频信号船到家里电脑上,总不能用QQ视频搞吧,那个还模糊的很,速度又慢了太多。

网友A:
有这样的产品啊,还能直接连到手机上呢.

网友B:
硬盘录像机有这功能,可以录像,可以网络监控
价钱不贵,TB有

网友C:
有这样的产品,,摄像头带IP,你直接用电脑上网登录到这个IP就能看见图像

网友D:
在iPhone里有一款软件可以通过3g网络连接电脑上的摄像头,不过速度一般。

网友E:
有种网络摄像头 便宜 直接接路由器 然后输入ip直接监控

楼主:
刚下班回来就来上5I,谢谢X10A HACTOR CAT 7046 DUANYUN 517提供的策略,也谢谢顶贴的朋友

网友F:
在网上找下有USB摄像头监控软件.把电脑弄成远程桌面方式.在家就可以看了.

网友G:
搬家一般人都会便宜处理不少就东西的,没见你买什么啊:)

网友H:
楼上购物狂啊哈哈,人家没搬家,人撤了。

网友I:
IP摄像头比较好

网友J:
硬盘录像机带网络的....接个宽带...路由上有花生壳域名解析...在家直接输入你申请的花生壳的域名就能看了....

网友K:
夜行侠,我一直很想看看你的大机器啊,你老说上图怎么都不见你上呢?啥时候能上图啊?

网友L:
买个汉邦硬盘录像机就搞定了!!!几百块

网友M:
硬盘录像是最佳方案。

网友N:
花生壳不如每步稳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楼上购物狂啊哈哈,人家没搬家,人撤了。
其实,发现你常常半夜都守候着,,,,垃圾

网友H:
晕了,我明明在开玩笑啊,,,,无语。

网友O:
买个硬盘录像机。配合可以拨你电话的报警器。硬盘录像机大华的还可以。

网友P:
只是两边都有网络,在电脑不增加其它硬件的情况下,你可采用建立VPN连接,远程登 陆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