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充电只能充到4.10V

楼主(2012-12-23):
请问下 pl8充电只能充到4.10V 怎么回事。以前都是4.2。。知道麻烦说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低温限制,连接电脑设置一下

网友:
是的!把低温关掉就可以了!我前几天刚试过!

网友:
低温启动了寒冷模式。 前几天经历过了

网友A:
请问楼上的几位朋友不接电脑可以关闭低温功能吗,因为我没有买数据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请教怎么关,谢谢

网友:
又一个不看说明书的  懒人

网友:
你要看一下说明书。电源管理里有一个选项。 几度算寒冷?  可以选  关闭  /5度/  10度    默认是10度,选关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