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GX 3.0兼容问题!

楼主(2012-12-23):
看见有贴说现在最新的3.0系统和天地飞遥控存在兼容问题,容易造成失控!求教各位是这样吗?刚刷成3.0还没飞呢,有点怕怕!
,我还没米换控哦!不知后期能解决吗!

网友A:
反正我升级3.0后各种问题 会把信号放大 由于新手紧张 抖动摇杆 3GX3.0 会误认识信号 然后导致错舵 因为3.0是根据 futaba JR 的遥控老设置 问过3GX工程师后 表示天地飞7 8 9 都不能用 3GX3.0

网友B:
幸亏是F控

网友C:
和控有神马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