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兵请教

楼主(2012-12-23):
我的前拉的
电机
KV1400的烧坏了,现在手头只有一个KV2200的,请问前辈能做前拉的用吗,望给答 案,谢谢

网友A:
这个kv值偏高,不适合做前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kv值偏高,不适合做前拉.
请问为什么呢

网友B:
可以前拉,就是kv高,只能带小桨,效率不高。你准备飞什么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