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探讨,可靠的最简单的吸气源

楼主(2012-12-23):
想做个机器吸手,类似贴片机的那种,能转动的,不想买空压机,因为只需要抽真空,不需要笨重的气缸,也不需要那么大功率。

最简单最方便最可靠最安静的真空气源方案是什么。。。

网友A:
真空比有空还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比有空还难。

为啥,抽气比压气还麻烦?

网友B:
真空泵,TB上有,不到50,还带吸嘴。

网友:
买一个气泵,这个事diy必备之物。
需要真空的话,再加上一个十几元的真空发生器就好了。

网友C:
真空泵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空泵是最简单的了。

不见得吧。

网友:
吸尘器吧,可以抽的,

网友:
利用现成的空压机,买个真空发生器即可,吸盘都有标准化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泵,TB上有,不到50,还带吸嘴。

tb上有很多哦,20元就有了,我想选择噪音比较小的而且能持续工作的。

网友:
真空发生器很吵啊

网友D:
最简单最方便最可靠最安静=最没用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tb上有很多哦,20元就有了,我想选择噪音比较小的而且能持续工作的。

声音不大,可以持续工作的,跟热风台的气泵差不多,内部是橡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最方便最可靠最安静=最没用的东西

反正就是要安静,持续可靠工作,体积最好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不大,可以持续工作的,跟热风台的气泵差不多,内部是橡胶的。

20多元会不会受寿命比较短啊,到时候还要重新买。。。

网友:
这个很难说,橡胶疲劳就不行了。你可以找个塑料离心泵,轴不坏的话应该用很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