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号突击炮的诱导轮的问题,请各车长支招

楼主(2012-12-23):
小弟的是三号突击炮,车子向前跑的时候诱导轮转动会把轮子中心的固定螺丝自动转紧,就会把诱导轮锁紧,履带动,轮子就不动了,如果把螺丝扭松些,要么自己又会转紧,要么就诱导轮脱落,请问有何解决方法,加轴承吗?轴承型号会多大?

网友A:
这是你的诱导轮螺丝直径太大或诱导轮螺丝孔太小的原因导致诱导轮不能自如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的诱导轮螺丝直径太大或诱导轮螺丝孔太小的原因导致诱导轮不能自如转动

那你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B:
摇臂内侧稍微磨下去一点,也就是说摇臂的螺丝孔要比那颗固定的螺丝没有螺纹的长度短一点,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臂内侧稍微磨下去一点,也就是说摇臂的螺丝孔要比那颗固定的螺丝没有螺纹的长度短一点,就差不多了

奥,谢谢,回去试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