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多轴到底用多大的管???

楼主(2012-12-23):
请问这个六轴用多大的碳管,根据什么来计算?
我的起飞重量全总在5.5kg左右,请问六轴可以使用16mm的碳管吗?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会用22的管

楼主:
这玩意儿没测试数据,一般人是用25MM的,MH-850用的是18mm的

网友B:
DJI的人跑到XA来问这种问题?

网友C:
这名字起得老被误解。

楼主:
不要被外观所迷惑

网友C:
书归正传,个人认为5.5KG还是用25MM的好些。

网友D:
中 国人都喜欢往大整往贵整,做个机架不用碳纤的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我看很多国外的玩家用个破管子拼出来的飞机一样飞的很好。。。

网友D:
个人感觉650以内轴距用18或者20足够了。1米以上轴距用22的整体感觉比较协调。其实碳管只要材料没问题,强度足够的。至于说粗的管减震效果是不是更好,就没考究过。

网友E:
6轴 18MM管子 起飞7.2KG的飘过 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