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 K2通道是两段的还是三段的

楼主(2012-12-23):
在MWC调试程序里面测试各通道的值的时候发现天地飞的K2通道(第五通道AUX1)的值只有两段(高和低,没有中)。但是说明书说K2是三段开关,而且的确能拨三下的。请问是我控的设置问题吗?

网友A:
可以通过混控功能实现三段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混控功能实现三段功能
请问具体怎么设置呢?

网友A:
我没用过mwc 不过设置过dji naza 应该差不多吧 也是根据模友的教程弄得 你看下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CC%EC%C6%DF%2Bna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