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GX7 mdss

楼主(2012-12-23):
问一个比较2的  问题  JR7 MDSS制的能不能把RA01T去了工作?    如果能 怎么弄?

网友:
好像对频以后就可以不用啦。

网友A:
可以去掉,但是对频时要用,但去掉后就没接收电压回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掉,但是对频时要用,但去掉后就没接收电压回传了

我的接收机是对了码的  但是我拔掉数据回传模块  就不能工作  一直闪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掉,但是对频时要用,但去掉后就没接收电压回传了

绝对不能去掉,去掉接收机就没有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不能去掉,去掉接收机就没有信号了。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可以去的,去的话,不能对频,没有接受电压回传

网友:
DSM2的卫星,EA101能不能去掉?
JR的接收机本来就大,再加个卫星,小飞机没法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对不能去掉,去掉接收机就没有信号了。

JR7 MDSS制的,XG7对好频后是可以去掉的,我一直都是这样子飞的,DSX7的就不能

网友:
绝对不能去掉,去掉接收机就没有信号!!!
小飞机就选小接收机(4、6通)

网友:
   ╭══╮  ┌════════════╮
╭╯让路║═║我是来顶的                   ║
╰⊙═⊙╯  └═⊙ ══ ⊙ ═══ ⊙═╯

网友:
长期用831B不带卫星飞的路过 谁说不能去掉啊
只是没有电压回传显示而已如果是飞油机建议还是装上卫星吧

网友:
JR的遥控器真不如FUTABA的,价钱还一点不便宜。非要搞个脱裤子放屁的卫星!

网友:
朋友送我一个XG7,没接收机,买了一个2.4G 六通道DMSS接收机(兼容XG7,XG8) /DM610E,今天对频老是对不上,我是这样对的:电调插入接收机的THRO通道,插上电源,接收机的LED开始闪烁,然后进XG7的系统菜单BIND,选GENERAL按下滚轮,但是接收机没反应,LED一直闪烁,就是对不上,请前辈给于指导,十分感谢!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