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 PL6 显示 SPLY<LOW LIMIT

楼主(2012-12-23):
最近刚入了一个A123充电站 20AH 6S
一充电就显示SPLY<LOW LIMIT
电源管理用的是Battery 最大电流用的是20A 最低电压用的是10A 外场充电 低于20V就报SPLY<LOW LIMIT的错误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输入电压低电压保护,最低电压已经到20v了,是pl8最低供电电压

楼主:
明白了 谢谢木易 我用DC模式可以了~

网友B:
你的供电设置有问题,或者你的供电电源a123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