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没事搞搞科研呗

楼主(2012-12-23):
想弄一台长时监视的八轴,希望续航尽可能的长.又不知道如何确定搭载电池的数量.我想应该不是搭载的电池越多续航时间越长这么简单.

那么,搭载的电池容量与续航时间之间,应该可以用一个函数图象来描述,从而得到"续航时间/电池容量"的最大值

过程也应该很简单,多轴飞行器上除了必要的控件外,只搭载不同数量(即不同容量)的电池,记录相应的续航时间.由于极限载重有限,所以实验的次数也不需要太多

网友:
哇偶  我是菜鸟!!呵呵

网友:
这个  俺不会

网友A:
不懂,如果可以搞个微型反应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如果可以搞个微型反应堆

那是不可能的了~核反应堆要避免震动,还需要温度控制,必要时需要进行降/恒温操作……别的不说,核动力可以分两个,一个是热能,可以驱动蒸汽机,一个是直接发电机发电

就算微缩化反应堆可行,恒温设备呢?发电机组呢?核动力不能直接作用的……

以上如果可行的话~核反应产生的废料大多数都是放射性毒物质……怎么处理?而且使用核动力需要上报给国家的,就算是私人的也不行,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做的话,国家会以危害国家安全罪直接逮捕的……

所以呢~玩玩可以,别扯到核物质上去……

网友:
氢燃料电池

网友:
采用华罗庚的“优选法”原理进行试验,很少的试验次数即可达到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可能的了~核反应堆要避免震动,还需要温度控制,必要时需要进行降/恒温操作……别的不说,核动力可 ...

哎呀,人家就是开一玩笑,别当真嘛!

网友:
派个人吧

网友C:
如果是长时间监视,不需要到处跑的话,考虑下有线方案呗~~~~~续航时间无限!

网友:
买几块电池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长时间监视,不需要到处跑的话,考虑下有线方案呗~~~~~续航时间无限!

比起有线,还不如搞无线电传输,电磁方案,只是电流太小,电压偏低而已

网友:
微波输电

网友:
http://www.zerouav.com/productmore.aspx?id=94&productid=4这个58分钟是我看到的最长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