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野兽无副翼和好盈电调不兼容?

楼主(2012-12-23):
先说下我的配置,spektrum DX8控,好盈铂金40A电调,野兽ar7200bx(无副翼控制器和7通接收二合一,spektrum出品)。
按照说明书进行设置,一切正常,恢复电机连线,开控,连电池,电调响过开始音后,就连续急促的报警声,查阅电调说明书,说是此报警意味着油门没在最低点,反复查证控和无副翼的设置,未见异常。

台湾一位模友也遇到此现象问题,只说发现相容性问题,但他如何解决的不得而知,使用的什么电调也不知道,只知道控和无副翼和我一样。

请教各位,是否遇到过此问题,急盼解决,谢谢。

网友:
我还以为是MB喽··

楼主:
AR7200BX,也是MB啊,spektrum版的MB

楼主:
各位,没人遇到吗?帮帮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没人遇到吗?帮帮忙啊。

用独立的接收机接电调设定一下油门行程,然后再接到你的MB一体机上,估计问题就可以解决。这么高端的我没用过,不过原来在华科尔的2702v一体三轴上就是这个问题,就这么解决的,你试试吧。

网友:
我的二个MB都是用的好淫电调也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有时电调和陀螺的软件版本可能会发生冲突和不兼容的问题,六楼的方法不错可以一试。

网友:
7200没有用过,但是我的MB用的就是铂金40,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检查你控油门

楼主:
换了亚拓35x电调,没问题了。

看来兼容性问题。

另,再单独接收机上设置电调行程,再接回7200,问题依旧。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