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那个船舰模型改装遥控号几比几的好谢谢

楼主(2012-12-23):
1比350   还是 1比200的好请大侠回答

网友:
1::200的比較好改裝

网友:
30CM以上的船就比较好改遥控了

网友A:
和比例没有多大关系。要看你是什么船?1、做成模型的排水量多大?能不能够载得动所有电子设施。2、船内空间够不够(当然还要预留出压载舱以调整平衡)。
计算完以后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比例没有多大关系。要看你是什么船?1、做成模型的排水量多大?能不能够载得动所有电子设施。2、船内空间 ...

恩有道理!!

网友:
我的经验模型船长600mm以上的比较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约原船1万吨,1:350可以改了。否则有难度。

已经改好了!!!俾斯麦

网友(2013-01-30):
不知道你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