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长路-0618的修复与改造

楼主(2012-12-23):
看坛子里对0618很是崇拜,本人也淘了个0618,不过品相太差,还缺少很多部件:缺电机、尾座、刀架、法兰盘、卡盘、主轴盖、挂轮等。缺的东西太多了,哎,谁让咱爱好这东西哪。总之价格不贵,买!
     没电机。淘了一个管道泵电机,铝壳的,370W,2800转。转数高点。有个原装的塔轮,不用了。按了一个3厘米直径的皮带轮,转了。没成想磨皮带。以前见过一台整机好像不磨皮带,当时也没仔细看,只知道电机是正常安装的,并且有一手轮可以上下调节。可是到我这最小的皮带轮都磨,后来经网友指点把电机旋转80度,才可以。
     没卡盘,去市场淘。淘了一个160的外爪卡盘,回来一比划,连老爷子都笑了。费了,再淘!这次不错110的环球手紧卡盘,带分度盘的,还是可以正反两用的。

网友:
160的卡盘恐怕比你的床头都差不多了....
慢慢享受折腾的乐子吧..

楼主:
    正反两用的卡盘:

    先做个法兰盘。弄了一块60棒料,找车工给车个里扣。安到我的主轴上,开始自宫。这个说是叫法兰盘,实际根本就没有盘。就车了个平面,有个内圆定心用的。打了3个眼,螺丝固定局完成了。这个卡盘与正常的手紧卡盘不一样,活动盘上有眼,而卡盘上没有眼:

没有刀架,自己焊了个刀架。洗掉刀架的焊缝,走刀到一半时,大拖板的行程不够了,开始增大大拖板的行程。托板里的丝杠是半截扣,的先加长丝扣,丝扣是反扣的,自己做了个工具,勉强算是成功了。把原来的螺母前移,移到旋转盘下面,最后增加行程到135毫米。可以洗刀架了。又发现个问题;刀架底板厚度9毫米,刀架地板到主轴中心线的距离只有4毫米啦,是刀架高啦?还是主轴低了?别人的0618也是这个样子?想想还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加高主轴。准备加高4毫米应该没问题,去市场找了一块4毫米电木。有悲剧了:不到200见方的电木,薄厚竟差了1毫米还多!郁闷啊!过几天再去淘!

网友:
LZ好运气,买到这么便宜的卡盘,同样的东西我690元买的呢
环球的手紧卡盘63的都要卖280呢。
人和人真是不能比啊

网友:
楼主哪里是个好地方,能买到这些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