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盛70MM T45装好了,连电池这重量正常么?感觉有点重

楼主(2012-12-23):
新买的天盛T45装好了,这机性价比还OK,280块钱材料跟做工还不错,配置飞翼的2836 3500KV电机 原厂涵道 好盈60A 4S 2200电池,全油拿手上垂直推力很猛,自己DIY了垂尾跟碳管加强了一下尾翼基本没什么搞动,称了一下整机重量930G,感觉有点重,之前玩过展翼差不多的全球F3A机全重也780左右,这么重不知滑翔性能怎么样,感觉飞起来很吃力!飞过这机的兄弟说说这重量是不是有点过重了!

楼主:
晕!这么多人看没人回复一下

网友:
不错,64的吧,这个起落架要小心,那个钢丝不牢,我都弯了好几根了,

网友:
把环球飞T45改装到重1.3KG的飘过, 1KG以内无压力。

网友A:
多此一举,这个飞机开尾直翼有点画蛇添足,要知道高速的情况下尾翼基本起不到作用的,另外这个电调引用延长线给引到前面来了,这样会不会降低了电机效率和增加电调负担了?这方面不懂,高手请解答。
既然使用4S电池,那么这个重量是非常轻的,如果还感觉吃力,那么就是涵道和电机问题了,原厂涵道丢掉吧,换个黑旋风70涵道,搭配4S电池飞的呼呼响。
菜鸟见解,高手帮忙指点。

网友:
这飞机尾平没必要加强。起落架比较软,降落注意尽量减少触地角度,减少青蛙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此一举,这个飞机开尾直翼有点画蛇添足,要知道高速的情况下尾翼基本起不到作用的,另外这个电调引用延长 ...

这个电调之前飞翼的L39上使用的,都是延长电机线用,用高品质的硅胶线不会存在有线损的,60A的电调比较重用延长线放到重心位置上有助于平衡!

网友:
这个天盛除了进气机头等仿真不是很好外,整体做工对的起这个价格了,你的重量不算重,我的改装后都超过1300克了,依然很好飞,但是你的原厂动力建议跟换更大推力的涵道,会飞的更爽,我用的是黑70涵道,电池4S的2600,换动力以后建议尾翼再加强下,刚性好操控比较准,你垂尾改过以后应该还是很有用的,特别是才侧飞的时候

网友:
赶紧换个涵道

网友:
打点酒精下去 慢慢摇 应该可以摇出来的

楼主:
我用环氧胶粘死了!怎么摇!元旦试飞看看

网友:
环氧比较脆,慢慢摇

网友:
等你试飞的视频

网友:
930 不算重的 70的算轻的了

楼主:
已经换了飞翼的70MM 6页风扇,这飞机换风扇还是挺方便的,换了6页风扇后推力猛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