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追踪自己的JJ

楼主(2012-12-23):
炸机了,飞出自己的视线范围,如何能追踪到自己的JJ ,并找到它,有什么好东西介绍吗

网友:
下 载飞控记录的飞行数据找JJ。

楼主:
有飞行数据了 那又用什么定位找到它了呢?

网友A:
看我的贴子

网友B:
如果你是安卓手机带GPS,可以下个GPS TEST+

网友C:
安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慰一下

谢谢安慰,我的直升机找回来了!玩FPV 差点不见 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安卓手机带GPS,可以下个GPS TEST+

好的!谢谢指导啊!我去买个这种手机好了!对了,你确定那个软件能用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安慰,我的直升机找回来了!玩FPV 差点不见 了 呵呵

直升机FPV啊   牛人啊,我现在刚开始FPV固定翼X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贴子

你发的寻机帖子很棒啊!真的很适用!请问你用的什么osd呢?有些OSD 显示经纬度有分,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手机里GPS经纬度把分,秒,需要换算到度,那就麻烦了!请指教啊!还有我没用过DVR ,DVR 应该不支持放像功能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坠机了,还需要电脑,把录像调取出来,得到坠机时候的gps坐标,然后再输入安卓手机输入Gps坐标,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贴子

补充一下到底是哪个软件版本呢?1  GPS检测仪 2.2 软件下 载地址:http://apk.gfan.com/Product/App264758.html,用手机机锋市场直接下也行   2
  那个GPS软件不错,贴不了附件,下面是链接

http://www.iandroid.cn/goods-132596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指导啊!我去买个这种手机好了!对了,你确定那个软件能用否?

我是用的这个看GPS的状况了。应该其他系统也有类似的软件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安卓手机带GPS,可以下个GPS TEST+

井下出招 整的人五迷三道 不明白别说呀 我 安卓 iPhone window 手机 都有  你这个软件 只能说是搜星的 软件 跟寻找JJ有神马关系

网友:
买2个gps定位器,一个装在车里,另一个装在飞机上。飞丢了飞机后开车追踪,笔记本上2个坐标点重合就找到飞机了,误差10内。
还可以一边飞一边看着笔记本上的地图上的坐标点,随时知道飞机方位。2--10秒刷新一次(可以设置)。
一个定位器大概50--100g,12v供电。内置了电池,断开外接电后可以工作3--4十分钟。每月5元流量费。
设想中还没实施,现在车上装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井下出招 整的人五迷三道 不明白别说呀 我 安卓 iPhone window 手机 都有  你这个软件 只能说是搜星的 软 ...

呢是你不会用

楼主:
到底能用否?指点迷津啊

网友:
小范围的话 整个 哔哔叫 轰鸣器···

网友:
还是要记得住地标,最好是在自己熟悉的地方飞好~最好就是往家里飞,实在不行炸自己家阳台上,然后回去收机子……

网友(2013-02-07):
x宝上搜就会见到《最小微型定位器 gps 》我在用,不贵100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到底是哪个软件版本呢?1  GPS检测仪 2.2 软件下 载地址:http://apk.gfan.com/Product/App264758 ...

有这么复杂吗? 有坐标,直接输入到google map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