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数据线接电脑后找不到硬件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2-23):
RT,连接不上

网友:
装了驱程未?

网友:
有一样东西叫wm驱动程序

楼主:
装了K8的软件,还要另外装什么驱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了K8的软件,还要另外装什么驱动吗?

要装驱动

网友A:
我第一次可以连电脑,再要连接的话,必须重启电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可以连电脑,再要连接的话,必须重启电脑

一样,不知道win7下是不是就这毛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样,不知道win7下是不是就这毛病。

我的是XP,看来是windows就跑不掉,难道是K8硬件与VBar有点不兼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XP,看来是windows就跑不掉,难道是K8硬件与VBar有点不兼容?

瞎说,你换一个新vbar也需要重新认驱动啊,你换个usb口也得重新认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瞎说,你换一个新vbar也需要重新认驱动啊,你换个usb口也得重新认驱动

VBar不会第二次连接电脑USB没反应吧,不用重启电脑才认吧。我的K8如果第二次连接电脑就不行,只能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VBar不会第二次连接电脑USB没反应吧,不用重启电脑才认吧。我的K8如果第二次连接电脑就不行,只 ...

电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