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电动车电机做动力的,特别是夜行侠兄

楼主(2012-12-24):
请教用电动车电机做动力的,特别是夜行侠兄,转把里面是电位器吗?多少欧的?其它的那些电门锁线,报警器线怎么处理?短接还是?电源用直流滤波还是直流滤波稳压?还是开关电源?电压纹波度对控制器有无影响?

楼主:
最近淘了一套电动车动力,电机60V800W,控制器72V800W,花了260(老板说250给我,我加了十块)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715344801电机是这种,控制器品牌叫森驰,72V,800W,自学的。请教各位对电动车比较在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淘了一套电动车动力,电机60V800W,控制器72V800W,花了260(老板说250给我,我加了十块)

买个转把就能控制行驶了!其它的都说开关量控制!

网友:
转把里面就一块磁铁,一个霍尔

网友:
转把里面是一只霍尔和一块小磁铁,就是控制一个0-5V的电压变化,三根线:红正黑负,绿或黄是控制线(0—5V实现电机的变速)。电源线跟锁线一般在一个插头上的,红正黑负(两根粗线)。另外一根线是锁线,跟正极短接控制器工作。另外还有就是三根相线黄绿蓝颜色对上接就好了。霍尔线五根,标准插头,要注意的是正负极,有极个别的的反的(插头上的位置),不注意插上电机霍尔就烧掉了。自学习的控制器有带学习线的也有不带的。如果带的话,所有线接好后再接上锁线,这时电机会慢速转动,如果方向正确,拔掉学习线即可。如果方向反了,转动一下转把,电机就会朝刚才相反的方向转动,再拔掉学习线即可。
不带学习线的,接上后就能转动,如果方向不正确,调换任意两根相线即可。
还有电子刹车和巡航(这个功能很实用,用在车床上正好)。
电源我不太懂,懂的大虾会解释。就是这个电流很大的,价钱不便宜啊!

网友:
不错 研究研究

网友:
用个电位器调节输出0-5V就行。

网友:
市面上有卖48V50A的开关电源的。能提到60V,电机最好用48V的,不用改电源,

网友A:
这种电机就是转数低,800w的也就500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霍尔一个磁铁就能实现0~5v的电压变化?什么原理?

电子刹车又是什么原理啊?能详细说说吗?

霍尔三根线,一根红线5V输入,黑线地线,绿线就是输出线。转把里有一块长条型的磁铁,当拧动转把的时候,磁铁的磁场就会发生变化,霍尔的输出电压也跟着变化。
电子刹车怎么说呢,打个比方,当你把电机相线连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现电机运转的阻力非常大,断开的时候运转很轻松,电子刹车就是根据这个原理来的。电动车控制器有的带这个所谓的ABS,有的不带。不带的呢,当你把刹车开关短接时(相当于握住刹车)电机只会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就是转数低,800w的也就500转

把头拆开来,去掉前面的减速器就是电机轴了。5000转以上了。

网友:
学习了,高人多啊,

网友:
原来这电动车转把是这么个原理,学习了,

网友:
哦,加分成功了。

网友:
楼主使用情况怎么样啊,,,,,,,,,,,交流下好吗,我最近对无刷动力蛮有兴趣的,国产的高压驱动和进口无刷驱动都买了的,

网友:
我直接把把手割断了,车个尼龙棒,上面缠电气胶布,要紧点就缠多点,要松点就缠少点,尼龙棒后开个孔攻牙做固定用,能定在需要的转速部位,阻尼均匀。我用的是电动车充电机,环牛的,估计没电瓶驱动的力气大,软软的。没发现你说的那个现象,和在电动车上运转的情况一样的。楼上的高手说的太好了,又学习了

网友C:
ls是雕刻机么,真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s是雕刻机么,真帅

这个是钻孔和雕刻用的Z轴,带座圆轨的,这个主轴有我很多的无奈和苦衷,明知光轴是什么样的东西,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从一个破东西做到完善我都用他自己做自己,因为我这加工条件很差,无奈的选择,比如那位自己铸造两台大机器的人条件就相当优越,所以他能按自己的设计来做,但我只有一台破钻铣床,所以我只能先把这个Z做好,把几千个孔钻完给别人,然后回马枪用这个搞他自己的铣Z轴,35的线轨我都买了,没有这个圆轨的Z轴我不可能进行得了下一步的,还有这个Z轴很轻便,雕刻和钻小孔优势比那些傻大粗优越的多了,进给速度能上到180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钻孔和雕刻用的Z轴,带座圆轨的,这个主轴有我很多的无奈和苦衷,明知光轴是什么样的东西,但人在 ...

龙门刨 铣 磨 钻 床,进度3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钻孔和雕刻用的Z轴,带座圆轨的,这个主轴有我很多的无奈和苦衷,明知光轴是什么样的东西,但人在 ...

35买早了吧,论坛出的574mm不挺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35买早了吧,论坛出的574mm不挺好么

是那THKSRS35吗?那个不适合的,才两个滑块,而且不是法兰的滑块,以后更换也不容易,就象买进口摩托车,如果配件很难找的话还是买国产的好,再说二手的东西少一层保障,除非确实是非常好的库存没用过的,一般用过的都是有隐藏的问题的,只是没用到的时候很难发现的,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顺便支持国货吧。

网友:
只是觉得那个红屁股电机应该是灰常牛B的

网友:
我就是用电动三轮车电机做的动力,才500W带减速的那种,做小铣床动力,力气刚刚到。

网友:
还是三相交流电机实惠,想质量好买变频版的

网友:
这个方法我以前也用过 挺好的 低压电安全 很有刚性 低速扭矩突出  缺点是低速时有一定的扭矩脉动
这个跟 直流无刷电机的特点相关 二来呢 那个调速部分 有一个起始速度 调速转把电压 实际是在大约1v--4.2v之间有效的
有一个最低的起始速度 不能跟变频调速 或者 伺服 运转在很低的速度下

做雕刻机的主轴动力还是很理想的
不过楼主的机器 都上伺服了 上个水冷主轴 成问题吗,还要这样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