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小日本车上的螺丝有个缺口

楼主(2012-12-24):
为什么小日本车上的螺丝有个缺口

网友:
不知道沙发先坐了

网友:
坐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A:
这个缺口可以清除螺母里的异物铁销.功能与丝锥相同

网友:
那是先端角
這種螺絲是自攻牙螺絲啦

网友:
配服,什么都懂!和我想的一样(呵呵呵,这句开玩笑)

网友:
应该是攻牙。。。还有就是止退。

网友:
这不是自攻牙螺丝,这种螺栓见到很多了,它们有些并不是高强度的螺栓,为了保护强度本不高的螺纹头,所以弄了个自清洁的梳齿切口,就是为了清理螺孔内的杂物,自攻螺栓有很多种,通常是要对称布置的双切口的,单切口的如果在没有螺纹的底孔上下拧很难保持平衡的。而且自攻螺纹都是很好的钢材经过热处理制成的。

网友:
长学问了,不过自攻牙螺丝确实有这样的。

网友B:
这个就是为了清理螺纹处的污物和杂物的。
汽车上经常会有很严重的干泥,油泥之类的。
还真没听说过汽车上用自攻螺丝。。。

可能委员长的车都是自攻螺丝上去的。
LZ朋友你这个是从什么位置上拆下来的?

网友:
汽车的部件有些是在组装前喷好漆的,这样有些螺纹孔螺纹上有少量的油漆。这个缺口可以把油漆或毛刺清理掉。

网友:
楼主的螺丝是汽车上的。。。

网友C:
还有一种螺丝也是打口的
输电线塔上的
防止小偷的
就和键条一样打进去破坏螺纹的
后来嫌麻烦改电焊点住

网友:
为什么回复那么卡啊

郁闷

网友:
应该是清理罗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为了清理螺纹处的污物和杂物的。
汽车上经常会有很严重的干泥,油泥之类的。
还真没听说过汽车上 ...

固定喇叭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螺丝也是打口的
输电线塔上的
防止小偷的

那个是防松用的,冲点和点焊是两种不同的防松方式

网友:
有些人去偷三角铁卖钱好吧
输电线又没震动

网友:
学习了,看来真有门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螺丝也是打口的
输电线塔上的
防止小偷的

输电线路在郊外的
如果没有电源用焊机的话,还是打键条的方式比较方便

网友:
个人觉得,不应该是攻牙用的。

网友:
清除螺紋的污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缺口可以清除螺母里的异物铁销.功能与丝锥相同

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