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6与306b的选择

楼主(2012-12-24):
PL6  40A电流  做工一般,返修麻烦。
306B  30A电流 做工好像不错,维修在中 国,相对简单。

价格两个都是在1200。自己研究了几天,越看心里越没准了。大家给点建议吧。

网友A:
如果充的电池比较不平衡用pl6 如果是好电池的话选306 306的快充比pl6快  还有pl6要1370 比306贵  要算上数据线的钱

网友:
3010。
306没有1000w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充的电池比较不平衡用pl6 如果是好电池的话选306 306的快充比pl6快  还有pl6要1370 比306贵  要算上数据 ...

306B只有30A  速度比pl640A还快吗,比如冲一块6S  20AH的电池两个充电器都用最大功率充电。哪个快

网友:
pl 6吧  亲身体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306B只有30A  速度比pl640A还快吗,比如冲一块6S  20AH的电池两个充电器都用最大功率充电。哪个快

20ah这么大的电池肯定是PL6的 40A更快。差了10A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306B只有30A  速度比pl640A还快吗,比如冲一块6S  20AH的电池两个充电器都用最大功率充电。哪个快

这个咋比啊 一样的电流充电时候是306快  毕竟2个电流差10a  一般超过30a充电的机会毕竟少

网友:
谁好用,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PL的保修非常坑爹,重点是,PL的充电器经常坏……

网友(2013-03-11):
PL6平衡电流是1A,306B是0.5A,冲普通锂电时,如果同样都是用20A冲,估计时间相差不大,但是冲20AH,6s的A123时,可能区别就出来了,尤其是A123电池用久了电芯相差很大的情况下,PL6估计会比306B快且好

网友:
我本来有pl8v2
来到美国后我又买了306b 我选择306b是因为它体积重量合适,很方便带出去;然后套装里面线材全,到手接到电源就能充电了(因为我在这边设备工具不全,很怕麻烦然后快递又不给力)。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初次设置相比pl8简单一点,基本不需要看说明书。
当然pl8也有pl8的好,平衡电流大,电流大10a
所以具体要看你需求了

网友B:
学习啊啊啊啊

网友:
4010还能平衡电流2.5A呢,多块电池同时冲的话就选pl6,否则306,icharger返修方便很多,也不怎么收费。个人偏好icharger点。

网友:
果断选择4010。。。。。。。。

网友:
还是PL8吧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