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sx使用冰人一体化尾波箱座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2-12-24):
今天给600sx换装冰人的一体化尾波箱座,装上后用卡尺量波箱,发现前后宽度不一致,而用原来的塑料座子就没有问题,于是拆下冰人座子量宽度,发现宽度是26.5mm,而且600sx说明书此处标的是27mm,仔细对比后发现600sx比600在此处多加一个垫片,见图 。如果卸掉这片垫片这个柱子会锁不紧,因此需要在固定尾垂的这四个地方垫上0.5mm的垫片,见图 。在这里都垫上垫片后再次测量,波箱前后宽度变为一致了。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垫片一定要垫在同一边,否则波箱还是会扭曲。

网友:
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
好骚的色儿

网友:
好扎眼的

网友:
够细致的

网友A:
垫片应该在内侧才起作用啊。没看明白

网友:
好细心啊~

网友B:
这样加垫片 尾轴会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垫片应该在内侧才起作用啊。没看明白

可能我没说清,垫片要加在垂尾和波箱座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加垫片 尾轴会串啊!

600的话会窜,sx这个比600应是宽了那么0.5mm

网友:
其实没必要非得27MM只要前后尺寸一样就可以。前面26.5那后面也调成26.5就行了

网友:
600用的一体化尾波???哪儿买的噢

网友:
一体化的尾波箱优势主要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