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凤凰4.0M后场地不能选择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2-12-24):
升级凤凰4.0M后场地不能选择求高手解决!!!!

网友A:
具体一点,那个选项是灰色的还是选了之后改变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一点,那个选项是灰色的还是选了之后改变不了?

左边可以看见小图片的场地但是点了没有反应!

网友:
和楼主一样有这个问题

网友:
有这种情况么?表示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