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DIY亚拓450配置,求指导改善

楼主(2012-12-24):
配置如下,求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空机:亚拓 450PRO DFC 空机
马达:亚拓 450MX 3400KV (有必要6S 1700KV么)
舵机:KST215 X 3 .
锁尾:亚拓DS525(本来考虑过9257,但是塑胶齿轮).
电调:HY铂金40A.
陀螺仪:MB 3.0.12.
大桨:飞越48块钱的碳纤大桨
电池:狮子3S 2200MAH 30C(是否有必要上40C)
遥控:华科尔D10(有考虑过天9II,但D10可以升级,起码有改善空间,不知1000左右还有什么好控).

以上配置是多日潜水研究出来的,请教改善之处,万分感谢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我也不完全是新手,有过小六通和模拟器的飞行经验,也有数月了
电池狮子真那么不好么?但性价比跟销量非常高吖
遥控方面有什么好介绍?!
亚拓450DFC的套机没自己DIY好,虽然贵了300块
还有所谓6S电机有区别么?!假设同款马达:450MX 1700KV +6S 1200 20C 比 450MX 3400KV +3S 2200 30C有什么提升?他们的动力是一样的,求解惑

网友:
不错  注意舵机上易碎臂  最好把电池换成格式或花牌的

网友:
其他都不错,建议空机用皮带传动的,不然炸一次修哭你,成本也大.另外控看看能不能好点

网友:
直接买个套装好了

网友:
这个配置对于450来说很好了

网友:
6S还是很有必要滴.电调放热底.有升级480空间.电池也没贵多少.力量足....想不出有啥不好的地方

网友:
电池和遥控看起来和机器不是很搭调,建议直接上JR或者FUTABA的遥控,不然的话以后你还是要换的,今天多花这1K大米对于将来来讲不太值得!
新手来讲的话3S也可以了,个人感觉上6S并不是十分必要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
新手沒必要這麼好的配置,起初必炸,心痛的是你自己。電池用花牌/格式    控可以再好點    一開始最好來台有副翼學學一般的調機技巧(没有老手的話)

网友:
可以直接买套机了……

网友:
新手建议上木浆 这样炸鸡不会太心痛

网友:
ty空机 你那里去买?

网友:
我周六改好首飞的!
用亚拓SPORT机身和尾巴,MB3.08三轴,215斜盘,富他爸S9257锁尾,亚拓3S450MX电机和35P电调,用的飞越的FBL头!那种159元的,大轴承版,精度不错,很粗壮!!首飞舵机臂螺丝脱落,小炸一下,竟然没事!一定要加螺丝胶!
作为主力练习机,稳灵准!

网友:
yt450 dfc  没必要  炸鸡后 dfc头子维护成本太高!建议上皮传  轴传对于新手来说炸鸡后是噩梦!齿的消耗太大!

练习用天资的20块钱一副的玻碳桨就不错!

遥控D10性价比不错 中文易懂  现在也在搞活动  带接收现在才700吧!

电池推荐用花牌 格式 或者nano

6s没必要 普通3s电机就可以  花牌电机最近好像不错~

如果需要具体信息  可以加Q  我们一起探讨~~~

网友:
用YT以后的配件也要用原装的才能保证精度,否则还不如一开始就用山寨机,炸了不心疼。

网友:
锁尾还是用futaba吧,yt的舵机用了几十个起落后虚位问题你会烦死的,电机用6s,再上个好点的控,看楼主的配置应该不是缺钱的,控好点以后不用重复投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我也不完全是新手,有过小六通和模拟器的飞行经验,也有数月了
电池狮子真那么不好么?但性价比跟销量非常高吖
遥控方面有什么好介绍?!
亚拓450DFC的套机没自己DIY好,虽然贵了300块
还有所谓6S电机有区别么?!假设同款马达:450MX 1700KV +6S 1200 20C 比 450MX 3400KV +3S 2200 30C有什么提升?他们的动力是一样的,求解惑

网友:
就D10吧,蛮好的,至少不差,功能足够,价格实在,担心失控就把双向关掉

网友:
新手的话3S和6S你是感觉不出来的。但是控可以用好点T8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