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副翼450十字盘的设置

楼主(2012-12-24):
我刚入了亚拓无副翼450 v3。 已经装好了,, 但接上控之后,舵机方向全是反的, 加油的时候十字盘是向下的,升降,左右都是反的。 我用的是KST T810 8通 2.4G 的控。 请问有谁用过这个控。在450上怎么设置,谢谢指教!

网友:
这个应该在控上面调反向

网友A:
既然全都是反的,那就很简单了,直接把三个通道都反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全都是反的,那就很简单了,直接把三个通道都反向就好了。

怎么调都没用。。。。调舵机也没用。

网友B:
看亚拓说明书吧,应该在无副翼上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亚拓说明书吧,应该在无副翼上可以调。

亚拓450无副翼说明书有吗??

网友:
调正反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