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个大载机直飞钓 鱼 岛怎么样?

楼主(2012-12-24):
从福建到钓 鱼 岛直线距离最近只有350公里左右,香港和台湾每次登岛都被日本人给拦回来了.
难道不可以弄个大载机,从距离钓 鱼 岛30公里左右的鱼船上起飞,带一面五星红旗飞到钓 鱼 岛上空扔下去?
飞控:只管按航线飞,飞到目的去后自动降低高度,根据GOOGLE地球的参数,可以知道红旗需要降落点的海拔,自动控制飞机把高度降到降落点上空50米左右,启动降落红旗通道,然后自动绕红旗降落点转圈.打开摄像头和录像,然后升到能升的极限高空.打开
图传
,发送录像视频.发送完成后可以俯冲到岛上,也可以俯冲到日本军舰上.也可以自动飞到起飞的鱼船上空再人工降落
这个难道应该也不大,国内这么多DIY的飞控,稍微一下代码就能做到.或者直接用现有飞控航线飞行,不设失控保护.
图传:罗美1.2G 1W应该就行了.
数传:不需要或大功率的,功率小了当数传失去信号时现在飞控会自动返航.
录像:普通录像板板就行.
地面站:为了能把视频弄回来,可以设在去钓 鱼 岛附近捕鱼的鱼船上.
天线:弄个大平板,手动对准就行.或者多弄几个大平板和图传接收,不同方向,不同高度多用几个显示器.
按照飞翔航模江老板的说法:罗美1.2G配他卖的那个山寨JBT14DB(实际增益可能7DB不到)天线可以飞到20公里,如果配正品JDB1.2G 14DB平板(长度有1.3米),应该30公里不成问题.因为那是在大海上,基本上无遮挡,无干扰源.30公里开外鱼船也是比较安全的,也不会受到日本鬼子的干扰.
距离:来回也就70公里左右的距离,现在的载机和
电池
基本上应该能做到的.
意义:娱乐娱乐,跟日本人玩玩.

网友A:
直升机的话体积会比较大吧.用固定翼好点.载重续航也比较有优势.就算被小鬼子的雷达测到也逃的比较快.我是说在f15起飞之前逃.不过就算遇到了f15.能逃最好.同归于尽也不错.

网友B:
台湾不是有哥们飞到过嘛……人家很低调的

网友C:
这个主意不错 支持

楼主:
日本拿f15泡沫机来对付泡沫机?那中 国有的赚了。估计机载雷达都无法锁定一堆泡沫吧。

网友D:
肯定可以的,记得我在群中说过,当时正值小日本购岛。

网友E:
最好是两台,一前一后,后面那架负责录像和做备用机

网友F:
这个想法非常好!支持!

网友G:
用A控的跟踪功能,一架跟一架飞过去

网友H:
很好的设想,支持

网友I:
纸上谈兵?

网友J:
哈哈哈哈哈,楼主说笑了,挑起点争端可不是小事,别搞的大家都玩不了fpv哦,技术上没难度,技术外就多了去了

网友K:
技术上难度还是挺大的,现在的电子战飞机估计可以把航模干扰下来。伊朗也捕获过老美的无人机了,小日本的技术还是不差的,惯性导航比较靠谱哈

网友L:
钓 鱼 岛是中 国的,支持!!!顶!!!

楼主:
娱乐一下啊,又不是什么误国误民的事.民间就算登岛中 国政*应该是支持而不是抓捕吧?何况国内也没有禁止登钓 鱼 岛的法律法规吧.至于说电子战之类的太玄了,一架模型飞机而已.就算日本人弄下来了,对日本不也划算,也我们损失也不大啊.有没有\渔船支持,有的话俺就上去,大不了丢架机机而已,国内还不是天天有人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纸上谈兵?
娱乐娱乐.
任何年代,任何国度.出兵之前都得在纸上画画,喝茶喝酒的谈谈.最后才出兵的啊.你不见电影电视里我们十大元帅都是围着桌子在纸上谈好了再出兵的.

网友M:
350公里,泡沫机时速100公里要飞3个半小时。也可以,弄个稍微大点的电机或者汽油机,形状不能是天行者那种慢速机,得是速度比较快比较省电的。
做的准备就是飞单程完事。电池或者副油箱,一路飞,一路就扔掉。
钓 鱼 岛上空够个盘旋10分钟的电量/油量就可以。
静默飞行,超低空,10米,直到差不多临空,再拉高,开视频回传。飞行途中只是接收GPS信号,不发射信号,鬼子探测不到什么信号源。再加惯性导航双保险。
多路进发。。。渔船啥的一路,带视频接收机。开得越近越好,准备接收图像;无人机从福建直接起飞,或者从福建另行起航的渔船上起飞。大约缩短飞行距离一半应该是问题不大。
鬼子雷达想探测10米高度的一堆泡沫,怕是不大容易。
临空盘旋完毕,设置自毁。烧掉飞机。

网友N(2013-04-15):
有人实施了不?

网友:
好主题,也有过这样的想法

网友O:
想干的没钱,有钱的觉得无聊  总体情况总结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O:
想干的没钱,有钱的觉得无聊  总体情况总结完毕!

精屁!

网友:
有人敢飞吗,你们敢吗

网友:
三十公里也就是16海里 已经接近12海里了~~~

网友:
得看看党的看法

网友:
都弱爆了,建议可以用一艘自动导航的泡沫船,载上100kg汽油,FPV开到岛边上,FPV起飞转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的话体积会比较大吧.用固定翼好点.载重续航也比较有优势.就算被小鬼子的雷达测到也逃的比较快.我是说 ...

雷达可能侦测到信号波的,到时小鬼拿来练手怎么办?一个空空dao dan就玩完了,就算不用dao dan,就打个箔条弹都能中断信号传输了,战斗机都能发定向电子干扰的,我可不相信这些普通的电子传输频率能干得过军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