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诡异事件,电调并联后,烧地线

楼主(2012-12-24):
坛里的各位大神,小的昨天碰到很怪异的事情,有刷电调双发并联后,给油,信号输入地线严重发烫,几秒后冒烟熔化,此种情况啥原因???(电机舵机都能正常动作)
电控部分具体配置:
主电源:4S铁理(两电调共用)
电调:信号线、地线并联后接至接收第二插口,红线剪断
接收:独立供电,外接UBEC  6V3A
UBEC:独立电源,4S铁锂(26650),插入接收第四插口

网友:
我表示我不懂 我只能看看了.

楼主:
额的大神,快快现身吧

网友A:
输出短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短路了吧~

输出短路电机不可能正常运转吧

网友:
每个电调单独连接实验,看不用不?
供电插头换个试试呵呵。

网友:
其中一个电调的地线没有接触上!

网友B:
看看 那个地线烧掉的电调 的电池输入的地线是不是 没接好
个人觉得 线烧掉的电调 可能因为电池输入的地线没接好 导致通过信号的地线形成动力供电回路 电流太大 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 那个地线烧掉的电调 的电池输入的地线是不是 没接好
个人觉得 线烧掉的电调 可能因为电池输入的地线 ...

两个电调的地线都烧了,而且烧得很诡异,只有并联分叉后的烧,分叉前的不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电调的地线都烧了,而且烧得很诡异,只有并联分叉后的烧,分叉前的不烧

这样的话 还是有可能莫个电调的电池输入的地线没接好 导致通过信号的地线连接到另一个电调的地线形成动力供电回路 电流太大 烧了

从根本上说 线烧了 肯定是 电流大造成的
造成电流大的原因:1、信号线 进入动力回路了
                           2、信号线短路了
                           3、两个电调给接收机供电的电压 不同 (但是你把红线剪了 这个就不可能了)
                          4、你在想想 看有没有别的可能
如果是情况2 的话 电调肯定是 用不成的 电机就不会转
所以我觉得 还是情况一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俩电调并联,其中一个的红线需要挑断。否则,就是俩开关电源并联=冒烟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 还是有可能莫个电调的电池输入的地线没接好 导致通过信号的地线连接到另一个电调的地线形成动力 ...

多谢大神相助,问题已经解决,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搞好的,所有接头重新拔了再接一下,然后把Y线接头重新焊了下,接收电改成5伏的。。。然后就这样好了!!!

网友:
哪来诡异,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