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动,还是没有找出原因,各位大侠,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2-12-24):
450SP调机时发现,打方向舵的时候,副翼会跟着联动,即打方向往左,十字盘副翼就跟着向左倾斜,右也一样。
1、控的设置里没有开这一项自定义混控,自定义混控一个都没有用
2、检查了各接线,确认连接正确
3、重新开了一个直机模式试了,无此状况
配置:YT450SP全部为套装设备,T8fg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也咨询了一些模友,一个多月过去了,还是没找出问题原因,再来发次贴吧,万能的5IMX~~!!

楼主:
忘了说了,是
有副翼
的!

楼主:
我说真机的自旋怎么那么难练呢

网友A:
你是不是用了固定翼模式

网友A:
还有十字盘模式是不是120度?你说没开到混控我还真想不到其他的了。

网友B:
新开一个直升机,一步一步按需要设置,删除以前的。
显然是设置的问题,一个一个找问题很难,从新设置一个正确率会高很多。
我以前碰到过同样的问题,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C:
应该是十字盘选着错误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恢复,HR3,直机模式没有选错

网友D:
你这机子是新装的还是怎么着了?你确定舵机线和接收机都连对了吗?最好仔细检查一遍。如果都对,那么建议在控里新建一个模型,逐项设置重来一遍

楼主:
这是一位朋友给调试的,一直这么飞来着也没注意这个问题,几乎没有炸过更没有大修,斜盘舵机坏了换了一只新的,然后发现的,回忆一下我觉得在这之前就有这问题,因为现在自旋的时候和之前的感觉是一样的。问了一些模友,之后把舵机线和可能出现的情况都确认过了。
现在只是很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不行的话我就不钻着牛角尖了,重新弄的话也不是怕费事,主要怕拆拆装装的硬件有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