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911控改一线,锂供电(无新意)

楼主(2012-12-24):
单位有小头灯,电池正好14500(1000mA)。手闲。。。显示二格电。。。能用!

网友A:
你的911舵机有没有混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911舵机有没有混控的?

不是混控的,我也有911

网友:
这个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混控的,我也有911

没混控怎么飞?无不懂往前不是斜盘往前倾吗?
一个舵机怎么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混控怎么飞?无不懂往前不是斜盘往前倾吗?
一个舵机怎么能?

舵机只有2个,一个升降,一个副翼,没有螺距的,螺距是固定的,我也没仔细去研究,反正动副翼和升降只有一个舵机动,飞机上升下降,靠主电机转速大小控制,锁尾靠尾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