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负螺距和熄火螺距的困惑

楼主(2012-12-24):
纯新手一个,现在也只敢拿MCPX做悬停和简单航线,但对我那部450还是很有兴趣。现在有两个问题想问下大家:

1. 如果只是在低空练习悬停的话(不会选择大风天气,风速最大不超过13km/h),油门最低点需要负螺距么?我知道通常大家将其设置为-2°是为了在高空航线时能够顺利降落。但我现在如果高度很低的话(目前不超过50cm,很长一段时间以内应该也不会超过2m),油门最低点的螺距需要设置为负值么?设成0°行不行?我现在的螺距曲线为40%-55%-70%-85%-100%,油门曲线为0%-40%-65%-80%-90%. 螺距总行程为-10°~10°,也就是说目前的最低点螺距为-2°.

2. 熄火开关在我的控上面也有对应的螺距曲线和油门值(某个固定值),我的理解是当打开熄火开关时,油门值肯定设为0,所有点的值均为0. 但对于此时的螺距曲线究竟是设置成一条螺距全部为0或者某个值的水平直线呢,还是应该保持与普通模式下相同的螺距曲线?

谢谢各位!

网友A:
1 0度可以,低空没有很强的气流,飞机自身重力足够下来了,但对于大鸡还是建议-2,0的话浮力太大还是很难下来
2 熄火是不改变螺距曲线的,也就是没有熄火曲线,这是熄火和锁定最大的区别。熄火后油门不受控了,如果螺距再弄平的直线不受控,那你还如何控制飞机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0度可以,低空没有很强的气流,飞机自身重力足够下来了,但对于大鸡还是建议-2,0的话浮力太大还是很难下 ...

谢谢您的回复。准确的说,我这个控上面那个开关对应的标签写的是Throttle cut。但是有意思的是,在螺距曲线当中有其对应的设置(油门可以设置成某个固定值),也就是说,可以为它设置对应的螺距曲线。我现在可能就是把这个开关用作在紧急时刻切断动力避免过大损失,但是如果把普通模式下油门最低点的螺距设置0°或者1°的话,还需要用到这个Throttle cut开关么?

另外,450算大机么?

网友B:
熄火开关除了紧急时刻切断动力外,还有安全方面的考虑,防止自己或别人误触动油门摇杆,出现事故。
飞3D时油门摇杆在任何位置都关不了油门的,所以一定要设置熄火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熄火开关除了紧急时刻切断动力外,还有安全方面的考虑,防止自己或别人误触动油门摇杆,出现事故。
飞3D时 ...

这么看来,目前我把普通模式下最低螺距设为0°的话,熄火开关(抑或叫油门锁定吧,反正我这控上只有一个开关)所对应的螺距曲线就跟普通模式的螺距曲线设成一样的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准确的说,我这个控上面那个开关对应的标签写的是Throttle cut。但是有意思的是,在螺距曲 ...

在熄火选项里,你说的油门值是熄火油门生效的范围,油门只有在生效值以内才能熄火,另外一个RATE选项才是对熄火值的微调
如果想要熄火带有曲线,请使用油门锁定,把锁定值设为0

你设置的目的应该是想用拉低油门的方法来紧急降落,那么用螺距最低用0度,甚至1度也是可以的
不过最好的方法还是使用熄火,要战胜自己的不良习惯,以后才有更大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看来,目前我把普通模式下最低螺距设为0°的话,熄火开关(抑或叫油门锁定吧,反正我这控上只有一个开 ...

如果控上熄火/锁定共用开关的话,锁定优先于熄火,如果想用熄火,则必须禁用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熄火选项里,你说的油门值是熄火油门生效的范围,油门只有在生效值以内才能熄火,另外一个RATE选项才是 ...

那么切熄火的时候,需要改变油门的位置么?毕竟我的这个控熄火开关有对应的螺距曲线。或者直观地说,我的熄火曲线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切熄火的时候,需要改变油门的位置么?毕竟我的这个控熄火开关有对应的螺距曲线。或者直观地说,我的 ...

上面说了,你有熄火曲线,是因为开了锁定,锁定优先于熄火的,这时熄火设什么都没用
熄火是一个动作,但目前你只用来救机的话,我建议就是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了,你有熄火曲线,是因为开了锁定,锁定优先于熄火的,这时熄火设什么都没用
熄火是一个动作,但 ...

我刚才看了下,我这个控可能没有您说的那么高级,那个开关如果禁用的话,就没有其它功能了,如果设为可用状态的话,开关本身就对应有一条螺距曲线和一个固定的油门值。我现在是将其设置为可用状态的。那么按照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就将其设置成和普通模式一样的螺距曲线(最低点为0°)就可以了,对么?

网友C:
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刚入魔时养成的某种坏习惯而克服很久
习惯性收油门代替熄火,也是其中之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刚才看了下,我这个控可能没有您说的那么高级,那个开关如果禁用的话,就没有其它功能了,如果设为可用 ...

看来你没有明白熄火在真实飞行中的含义。

先说熄火的设置:
1、对450电直而言,熄火设置里的油门数值请设置为零,即油门全关
2、熄火状态所对应的螺距曲线,是从左下到右上的一条直线,对应你飞机上的实际螺距是-8~+8,或者-9~+9即可,具体控里的数值你自己看着调
3、熄火状态的陀螺仪感度数值,请设置在普通飞行模式和特技模式之间,比如你普通模式是80特技是60的话,熄火模式就设置在70

再说熄火的作用:
1、用于花式飞行。应该说这是熄火被应用最多的场合,熄火降落你听说过的吧,估计现在所有大赛或表演的降落都会用这个
2、救机。其实这个对我们魔友很重要,一旦出现空中不锁尾高速自旋的情况,立马切熄火,油门拉到底,此时为熄火模式下的最大负螺距(-8或-9),鸡鸡快速下降而大桨能保持一定的转速(这个非常重要,也是熄火降落的决定因素,打最大负螺距就是为了这个,原因自己思考)。由于熄火模式切断了鸡鸡的动力,鸡鸡便不再自旋(原因自己想),同时鸡鸡方向具有了一定的可控性。此时要控制鸡鸡尽快往安全着陆场地飞去,快到地面时推油门,螺距变正,由于之前保持了一定的大桨转速,大桨会继续惯性旋转,便可产生一定升力减缓鸡鸡下降速率,确保安全着陆。

熄火的练习:
按照以上设置,在模拟器里多加练习,你会发现熄火的奥妙和乐趣

另外,建议你普通模式下的最低螺距就放在-2~-3度,不要经常改动油门和螺距曲线,那样不容易掌握鸡鸡的特性。就像你如果天天换不同的车开,你不太可能上手就开好吧。负螺距是有道理的,不要以为自己不会碰上特殊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刚入魔时养成的某种坏习惯而克服很久
习惯性收油门代替熄火,也是其中之一

您说的一点不错,都是玩固定桨距的机机养成的习惯。不过我现在在控里面设置了两条普通模式的螺距曲线,一条是50%-60%-70%-85%-100%(0°~10°),熄火螺距与此相同;另一条是40%-55%-70%-85-100%(-2°~10°)。3D模式暂时还没用上,螺距是默认的0-100的直线(-10°~10°),油门也是0-100的直线,为的就是不小心碰到3D开关不会导致大桨旋转。我打算在初学阶段体会一下两条普通曲线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没有明白熄火在真实飞行中的含义。

先说熄火的设置: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详细解答,的确让我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其次,我知道熄火降落这个动作,如果操作的好的话,确实很潇洒,有种举重若轻的感觉。但我现在并非把熄火开关用去这个目的,而是如您所说的第二个作用——救机。只是目前我这个水平的所谓的紧急情况就是在低空飞行的时候发现可能不大好控制了(飞行技术原因而非机械故障),于是就要让它赶紧降落。上次因为有负螺距,加之以前玩固定桨距的机子养成的收油门的习惯,导致机子即便离地只有20cm,但还是砸在了地上。得亏是草地,仅仅是尾翼变形而被尾桨打出了个小口子,并无其他损失。这也是为啥我现在要设置成最低点0螺距的原因,当然了,我现在把熄火螺距设置的跟普通曲线一样(最低点0度)也是为了以防万一。

我想这样的情况应该不会持续太久,因为我现在玩MCPX用的是自带的DX4e控,这个控不能调曲线,所以我应该会很快养成遇到危险及时切熄火而不是关油门的习惯。这或许需要一个过程,但却是新手入门所必须要经历的砍。

网友D:
鸡鸡越小,熄火能起到的效果就越小,因为大桨太小,惯性不够。450基本上是个分水岭,450以下的鸡鸡,熄火降落基本做不出来,切熄火也仅仅是减小损失而已,很难做到救机。有人拿450做过熄火降落,很勉强了。450以上的鸡鸡做熄火降落就很有意义了。

遇到危险时关油门肯定是不可取的,但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切熄火,我曾经使用过推油门救机,但需视鸡鸡姿态而定,因人而异。推荐在模拟器里把鸡鸡姿态故意搞乱然后救机的方法,对练习舵面反应非常有效,新手炸机一般都是因为鸡鸡出现了自己意想不到的姿态而自己又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鸡鸡越小,熄火能起到的效果就越小,因为大桨太小,惯性不够。450基本上是个分水岭,450以下的鸡鸡,熄火降 ...

说的很有道理,受教了,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鸡鸡越小,熄火能起到的效果就越小,因为大桨太小,惯性不够。450基本上是个分水岭,450以下的鸡鸡,熄火降 ...

学习了,说的很在理。